[2000] 索尼TR705E摄录机维修改造

楼主(2021-04-18):
自从上次维修了一台三洋摄录机后,因为它没有外录功能而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以150元的价格下手从某鱼买了三台索尼TR705E回来(说起某鱼,上次"二选一"垄断行为被行政处罚182.28亿元仍然没有吸取教训,居然因为我发布的这台三洋摄录机含有数码之家维修连接而直接删除了它)。

到手后直接拆机,先从前面的音频面板开始拆,只有带仓方向有3颗螺丝,镜头方向是卡扣:

拆掉螺丝后从带仓方向往镜头方向轻轻掰开即可,注意有麦克风及遥控接收头两条排线,用力过猛会造成音频处理主板折断:

拆掉带仓周围的外壳,有4颗螺丝:

拆除所有看得见的螺丝(注意机芯支架有一枚螺丝与外壳连接),先从底部掰开一条缝,把按键排线解开,再继续掰就可以把把机芯及电路板取出来了:

拆开2颗螺丝,把视频板及摄像头取出,注意有3个排线与控制板相连,要解开。翻转视频板,拆掉3颗螺丝,取下镜头组件,是由两个插头连接视频板的:

板子镜头组方向有4个电容要换,拆掉电容用棉签和酒精擦拭干净电路板,换上新电容(注:左上角屏蔽罩里面还有1个):

拆掉屏蔽罩,里面有1个100uF的电容漏液特别严重,摄录机聚焦不良图像不稳定等问题就是由它引发的。拆掉这颗电容,用牙刷及酒精彻底清洁电路板后换新:

控制板只有1个电容要换,可以不用取下来:

拆掉一颗螺丝,取下音频板,它是通过排插与控制板连接的。上面有13个电容,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两个2.2uF的贴片音频耦合电容也换了:

画草图标注电容的位置、参数:

拆掉所有电容后把整块板放苏打水里泡,可以看到有大量泡泡溢出,这是苏打水碱性与电容液的酸性反应的结果,同时找外观最好的外壳,酒精清洗后用二甲基硅油擦拭,放置一边待用:

半小时后用牙刷和清水清洁,再用酒精清洗一遍,晾干,换上新电容:

把机芯的供带轮和收带轮处理一下,这两个轮子结构特殊,不是用棉垫摩擦产生阻力,而是靠磁吸产生的,拆的时候先拆掉带仓中间的红外发射管,拆掉金属罩,用镊子按住轮子下层的齿轮,用另一个镊子取出上部结构,再把下边的齿轮小心取出,供带轮的下部因为有细钢丝拌住,就不取了:

这种金属和塑料结构的零件时间长了容易开裂,手头三台都开裂了,直接往金属上面滴适量的502胶,放置待干即可:

三个电源模块换好电容测试,一块毫无反应,一块没有待机5V及摄像机正负电源输出,第三块都有输出,但摄像机+15V电源高达21V;-9V高达-15V。都不正常,先检查无待机电压的,各项正常只是电源IC(141600)没有驱动脉冲输出,认为IC损坏,于是拆掉驱动管,接一个7805试试:

可以开机播放,但是摄像功能不能开启,声音只有一个声道,并且播放一段时间后磁鼓飞转失控,报错关机:

没办法,先放一边,对电压高的那一块试试吧,检查各点位电压正常,就是输出偏高,曲线救国吧,给出串个LM7815的稳压IC:

-9V端有个15Ω的限流电阻,直接在整流管输出端并个1W/9.1V的稳压二极管试试,很好,各相关元件并不发热,而神奇的是原来高达20V的正电源也降到了16V,于是又拆除LM7815,串了一个贴片1N4007进去。仔细观察,图纸是标识的整流管是四脚的,而实际元件却是5脚的,而且这个脚还接了地,难道这个元件带有9V稳压功能,当稳压部分损坏后电压偏高造成电源IC(141600)损坏?(事后检查损坏的电源板都是这块IC损坏,该板有两块同型号的IC,各自负责不同的功能,而且互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检查音频编码码板,在播放模式下注入音频信号到音频IC A1488R输出端正常,过了IC后就不正常了,判断该IC损坏,更换后正常。

取出二甲基硅油擦拭过的外壳进行总装,并播放测试,一切正常:

从拆机维修到总装,期间修修停停,前后差不多用了两个星期。二甲基硅油擦拭过的外壳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但仍然看得出二甲基硅油的痕迹。听说这东西对塑胶有养护作用,不知道是不是,不过原来老化发硬粘手的取景器橡胶护罩确实已经恢复柔软,不再粘手了: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东东都能修,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东东都能修,厉害

没有啦,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故障而已。

网友B:
ma云吧,,,这个人就是特别的虚伪,,,,说好的不喜欢钱,,倒是满手各种生意,,,罚了182亿不是最主要的,,而是砍断了一只手,,这就是那个湖畔大学!!!!!!!妄图通过培养自己的人才去渗透进入体系之中!!!!!!!!!

网友C:
玩老机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云吧,,,这个人就是特别的虚伪,,,,说好的不喜欢钱,,倒是满手各种生意,,,罚了182亿不是最主要 ...

哈哈,人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想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老机不容易!!

玩的是开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人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想玩一玩。

关键是还想通过培养自己的人才去渗透到体系之中去,,,这才是最恐怖的!!!!!说不定下一个就是疼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还想通过培养自己的人才去渗透到体系之中去,,,这才是最恐怖的!!!!!说不定下一个就是疼逊了 ...

呵呵,都是一样的,像阿诺和周星星之类,有钱了,就从政玩玩。

网友(2022-06-05):
卖给我吧,我要了

网友(2023-12-25):
楼主电路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电源芯片基本都损坏了,那应该去哪里找替换件呢

网友:
能玩转摄录机的都是功底深厚的高手,佩服!

网友:
看来数码之家牛人还是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电源芯片基本都损坏了,那应该去哪里找替换件呢

芯片坏了基本无解,买都买不到。好像曾经搜索到某宝有,60大洋一个。
图纸在这里,TR705和TR75其实是一样的,只是TR705的图纸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坏了基本无解,买都买不到。好像曾经搜索到某宝有,60大洋一个。
图纸在这里,TR705和TR75其实是一样 ...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坏了基本无解,买都买不到。好像曾经搜索到某宝有,60大洋一个。
图纸在这里,TR705和TR75其实是一样 ...

楼主能发个百度云盘链接吗,家元不够没法下载啊……

网友:
能搞这个的都是技术高手。

网友:
我那台问题是开机液晶屏显示,但是拨动到摄像和放像都无反应,而且带仓也无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摄录一体机真是机电一体化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