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漏电保护器 这样接线是不是感觉不正规啊???

楼主(2021-04-18):
漏电保护器 这样接线是不是感觉不正规啊???

漏电保护器上全部是火线......

零线都接一坨啊......

漏电保护器应该是2P的啊???

漏电保护器 这样接线是不是感觉不正规啊???

网友A:
这要是能漏电跳闸我就服了
漏电开关是1P的,漏电的左边有几个空开就是几P的
它这样的接法等于是把漏保当空开用,可能是漏保部分已经损坏或者是不愿意动后面的线路。总之漏电保护已经不起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能漏电跳闸我就服了
漏电开关是1P的,漏电的左边有几个空开就是几P的
它这样的接法等于是把漏保当空 ...

这样接线,难道不是应该只要上线就立马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线,难道不是应该只要上线就立马跳吗?

他零线都没接,进线和出线的都没接。等于只接了空开,你后级不短路自然不会接电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线,难道不是应该只要上线就立马跳吗?

跳闸也是要电源供电的,没有电源跳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能漏电跳闸我就服了
漏电开关是1P的,漏电的左边有几个空开就是几P的
它这样的接法等于是把漏保当空 ...

房子十多年了..........

第一次拆开看了下...........

感觉不正常啊........

零线都接一坨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子十多年了..........

第一次拆开看了下...........

正常的,90年代以前好多都是这么接的。像80年代接的线,好多都是拧成一团的,去年我还帮人整过线路,他们家自己布线,房子里面的都是4平方铜线,入户线是6平方铝线,这都没啥奇怪,关键是他这两种线不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中间还有一段是以前80年代的旧线,2.5平方的铝线,就是这段线的接头氧化后烧断,我查了半个小时才查出来。所以以前的布线怎么奇葩都不奇怪,因为很多可能就是房主自己动手布线的,根本就没有电工指导

网友:
这样根本不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你这种好像也不带漏电保护的功能

网友:
为了故障率低,牺牲了大部分功能。

网友:
已经不起作用了

网友:
漏保必须有接地线,才能保证正常工作的!
你这漏保只能说是以前那些大忽悠的接法!把一个好好的漏保当阐刀了,现在连空开都算不上。过流不跳闸,漏电不跳闸!

网友:
额,实在是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