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老大,救救小弟的酷比魔方平板,手点击会乱跳电磁笔却正常!

楼主(2021-04-18):
小弟的酷比魔方平板I7,我发现用手点击屏幕最下面的位置时,会出现如视频里的乱跳,点击一下,出现一行(视频1),但是用电磁笔却点击哪儿都正常(视频2),小弟分析了下,确信自己还有没练成一阳指或者六脉神剑,应该是机器问题,请问会是外屏出现问题了吗?各位老大请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点击屏幕一下, 最下方一行都会被触摸到,只有屏幕最下面的区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买个外屏换上就行了

网友:
换外屏就行了

网友:
电磁,电容触摸是屏幕里面不同的层,这明显电容触摸层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