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摄影防潮箱维修拆解

楼主(2021-04-18):
电子防潮箱一般分物理加热除湿和电子制冷晶片除湿。第一种结构复杂,功耗较高,优点是寿命较长,第二种是结构简单,维修方便,缺点是寿命不如第一种。
几年前购买的台湾某宝防潮箱,最近防潮箱内湿度较大,怀疑除湿器损坏,再国内玩论坛找了一圈,没有相关参考资料,索性我来拆解,供大家借鉴参考。

散热器外部机构及内部电路功能介绍

散热器外部机构及内部电路功能介绍

散热片尺寸

散热片尺寸

温度测试

温度测试

电源功率测试

电源功率测试

三极管压降测试

三极管压降测试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最后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只是我的湿度计指示66%HR,数值偏高,若指示准确的话,光学器材有长霉风险。
新买的湿度计还没到,等到了再对比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没问题吧?

测试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等湿度计回来了再对比测试一下。
不知道小米温度湿度计精度如何。

网友(2021-07-29):
不错!!可以自己DIY一个了!

网友B:
没太看明白那个水是怎么排出去的,如果是从箱内收集排到箱外,那箱内外大气有连通,会不断进入水汽,岂不是冷凝要一直工作?

网友C:
修过几个摄影干燥箱,还第一次看到用制冷吸水的工作方式。我修的都是电加热加翻板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明白那个水是怎么排出去的,如果是从箱内收集排到箱外,那箱内外大气有连通,会不断进入水汽,岂不是 ...

不会的,冷凝水,通过收集容器底部小孔和外面吸水海绵连接。水往低处流,收集器与外界海绵连接的孔比较小,所以基本可以视为单向排水。海绵是嵌放在散热器外的,外表温度把冷凝水蒸发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摄影干燥箱,还第一次看到用制冷吸水的工作方式。我修的都是电加热加翻板方式的。:hand ...

冷凝方式,到处可见,主要是便宜,维护也比较方便。如果做成闭环控制系统,还可以精确控制湿度。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摄影干燥箱,还第一次看到用制冷吸水的工作方式。我修的都是电加热加翻板方式的。:hand ...

兄弟,能不能指导一下,我现在就是翻盖不会动,检查发现是PTC加热板坏了。不知道该买多少度的加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