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到一个自如智能路由器,6个天线,有点特殊

楼主(2021-04-18):
捡到一个路由器,6个天线,有点特殊,看不太懂。

楼主:
复位后,用手机搜出3个信号,2.4G 5G,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信号,还不知道密码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捡到好东西了。

网友A:
是不是有个sim卡插槽呀

网友:
那么多东西捡到,真的人品大爆发了

网友:
楼主捡到宝贝了,祝贺!

网友:
背面应该有密码

网友B:
看起来很高级,还有备用电池维持数据,似乎还有蓝牙,手机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sim卡插槽呀

没有sim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高级,还有备用电池维持数据,似乎还有蓝牙,手机搜搜看

用手机蓝牙搜过没发现连接,反正有个WiFi信号神秘,手机可以搜到始终要密码,把电池取下还是有密码

网友:
这个是自如出租配租的吧信号这枪

网友:
那两根应该不是5g天线吧

网友:
看起来像是高级货,关键是芯片一颗都看不清...

网友:
5G网卡是外置的?还有蓝牙?应该是统一配置用的

网友:
第三个是访客网络?隐藏了ssid?

网友:
估计有蓝牙或者433控制物联网的

网友:
这是带加密了还是远程控制?自如的是自制系统,要刷机才能用

网友:
感觉正面有屏蔽罩的模块是900Mhz左右的GSM通信模块。用于接收远程管理指令的。
背面的模块是物联网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