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锡焊篇:轻松更换你的电池包——SKIL12V电池包换电池

楼主(2021-04-18):
开篇先说明,本文为锡焊,
如果你想说“哎呀为什么不点焊”“哎呀锡焊伤电池”“哎呀还是点焊靠谱”之类的话,
那我只能说,对你说的都对,
如果我有点焊机,如果我有能轻松点0.2以上纯镍的点焊机,如果我有能买轻松点0.2以上纯镍的点焊机的钱,
那我也不锡焊,但我没有,所以过了吧,别何不食肉糜了,实在看不惯锡焊可以点叉,不强求。
——
说回更换电池包的原因,关于SKIL5290这机器,当初到手有多喜欢,现在就有多烦躁,各种小毛病搞的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
这次是电池包出毛病,其中一节三星20R自放电过大,大约一天掉0.01V,这破玩意儿又不是平衡充,用个一两周就得单独做下平衡,太烦了,索性直接换电芯。

拆开,原本想尽可能保留完整,甚至只更换自放电异常的那一节,可惜电池结构就不打算让你修,死难拆,索性破拆

内置于壳内的NTC

板子背面也没啥东西,就是大面积覆铜,除了接线口外只有两颗10K电阻来给B1B2限流,应该是有一颗藏在弹片下边

B1B2的限流电阻,挺标准的,这种结构也摆明了不是平衡充,B1B2仅供检测单节电压用

原装镍片应该是纯镍,比较软,厚度0.25-0.3

原装的三星20R,三节容量都正常的内阻也正常,就是其中一节自放电异常弄得我火大

量一下电池壳的宽度,选取1cm宽的紫铜带刚好

5块包邮的一米30x0.2mm紫铜带,剪切为10mm一段共需4段

打磨电池,选用天鹏10C2AH,打磨足够大的糙面方便上锡

焊接温度:360℃,焊接咀型:C4

上锡,先堆一定锡与正负极充分接触,随后,切记,
一定要将多余的锡拖走,仅保留一层锡面,
尤其是正极,否则与铜带焊接时会挤压出锡珠跳进正极的沟槽里,有短路风险。

装壳,正负极在壳体上有标注

焊接,
要点:紫铜带双面上锡,与正负极接触的那面同样在上锡后将多余的锡带走防止挤压锡珠乱跑短路,背面多点锡无所谓。
焊接时,先用镊子固定好铜带,烙铁360℃按压,3-5秒左右离开,
静止20-30秒后,烙铁温度开到400℃,再次按压5秒左右,让锡面充分接触,可适当使用中性助焊剂。

焊接板子
注意别忘了把NTC焊上,免得返工麻烦。

装壳:

充电:

——完——

网友:
电池过保修期了?同款电钻,基本闲置中。

网友A:
 表、阻值,相当不错,能显示1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阻值,相当不错,能显示10.0000000000000。

这俩10K相当漂亮,差点没忍住抠下来

网友B:
焊工不错,若铜片上相应位置开个小孔,焊接更方便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错,若铜片上相应位置开个小孔,焊接更方便迅速!

那个以前开过,什么开孔开槽方便过锡什么的,后来发现没啥用,合理双面上锡热传导是够的,那种小槽小孔真挤出锡珠也不可能全从那儿出来,本质上还是得保证接触面锡面薄,没啥必要

楼主:
补充一下,原厂好像不是镍带,刮开有铜色还是偏紫铜那种,估计镀镍铜带还是复合带?原厂的点焊技术还是顶,这都能点

网友C:
我想看一下楼主的高级电烙铁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砸门用的都是镍钢带,厂家的都是镍铜带。焊点开孔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电焊的,也都有空隙。
还有就是,不用留伸缩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一下楼主的高级电烙铁是什么样子的?

模拟电路的T12啊,焊个18650只要恒温够功率,咀型热容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砸门用的都是镍钢带,厂家的都是镍铜带。焊点开孔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电焊的,也都有空隙。
还有就是,不 ...

凸起是因为长了点懒得剪,空间余量也够就折了

网友:
skil的电池快赶上牧田的电池价格了。。。电钻的电机定子是双股漆包线,想改单股,不知道转速会不会下降?

网友:
自己用无所谓反正电池也不贵

网友:
点焊机功能太单一了,使用率不高,还是买个好点的烙铁实在!

网友E:
铜带比镍带电阻小的多,大电流效果更好,只是生产效率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带比镍带电阻小的多,大电流效果更好,只是生产效率有点低。

好像是铜带不好点焊

网友:
做的很漂亮666

网友:
焊这个用高频烙铁会更快

网友F:
铜导电比镍好10倍?其实用不到那么宽。我一般用焊水管的那种酸性助焊剂,需要焊接完擦干净,但上锡非常容易。我用D52的头子,焊接也是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导电比镍好10倍?其实用不到那么宽。我一般用焊水管的那种酸性助焊剂,需要焊接完擦干净,但上锡非常容易 ...

用多宽一看你的电池壳限宽一看你的用电器耗电,5290这电老虎重载是能上20A的,用两平方的紫铜带也就刚好
以及稍微打磨甚至橡皮就能解决吃锡问题为啥吃力不讨好上酸性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