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窗升/降速度太快,能不能搞慢点

楼主(2021-04-18):
车窗升/降速度太快,每次到顶时总是砰一声撞顶,经常撞,导致玻璃泥槽的上角都开裂了,问问大神们有没有啥办法改进让升/降速度降低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
里面是个12v的点击,搞个DC转换电路降低电压。

网友:
啥车?这么厉害?试试能切萝卜吗?

网友A:
大部分车都是靠检测过载电流来实现停止的,所以楼上的方案有可能会造成防夹手功能失效,甚至烧电机!!!

网友:
电机回路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车都是靠检测过载电流来实现停止的,所以楼上的方案有可能会造成防夹手功能失效,甚至烧电机!!! ...

这个确实是要考虑的

网友B:
车子太低端了,我的捷达VS5就这样,DuangDuang响,哈

网友:
可以串2个大电流的二极管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太低端了,我的捷达VS5就这样,DuangDuang响,哈

瞎说什么大实话

网友:
在升窗器的钢丝导轨里卡个东西增加摩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