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8h+L06B 2T开卡开出来1788GB,正不正常???

楼主(2021-04-18):
RT,使用auto开的,出来1788GB,指定2T开卡失败,提示坏块多,需要拆下来清空颗粒再开y

网友:
1.92T格式化后就是差不多这么多可用容量

网友A:
指定开2T坏块多的话/那就手动指定一下1800G这样看下/AUTO开出来1788G这已经可以了指定2T实际可用也是1700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开2T坏块多的话/那就手动指定一下1800G这样看下/AUTO开出来1788G这已经可以了指定2T实际可用也是1 ...

哦哦,那知道了,多谢。

网友B:
windows系统下显示的1788G=1.92T

开2T开不出,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系统下显示的1788G=1.92T

开2T开不出,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大神,开卡显示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用dg格式化提示起始位置8600扇区什么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开卡显示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用dg格式化提示起始位置8600扇区什么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

直接插到主板上试试,还有开卡成功的界面看一下,固件不会选到RDT去了吧

网友:
l06b对供电要求很高,一言不合就各种问题,当然你还要考虑颗粒本身臭不臭,固件版本是什么(有的版本严格有的宽松)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B:
windows系统下显示的1788G=1.92T

开2T开不出,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大佬,58H+8贴NW821 RDT正常,开卡正常,第一次格式化正常,跑圈写入正常,但是读取失败。然后格式化就不行了。

网友(2023-10-01):
引用 楼主:
大神,开卡显示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用dg格式化提示起始位置8600扇区什么的,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

我也是能开出来,无法格式化,你解决了吗

网友C:
算上坏块差不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算上坏块差不多吧

不能格式化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格式化怎么解决?

你是怎么设置的你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设置的你截图

基本上是默认图,关掉了内部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