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0元撸的驱动电路精简到极致只有个整流芯片的XT LED 灯泡

楼主(2021-04-18):
这个现在流行的造型,10W ?虚标是必须的,

自带散热孔

周围粘了一圈,撬开,6个LED 芯片,一个整流,

2个限流电阻,纯粹热功耗,

这能有3W 都不错了,

铝基板电路板

MB105 的整流桥,串联2个5.1K 的电阻,6个LED 芯片 串联

阻容 降压都不需要了。

其实如果LED 芯片耐压够,这电路没有毛病,能亮。

不过这频闪标准的50HZ ,点个亮可以,不是好光源啊。

装回去,灯罩 有痕迹了,不过做个阳台灯还是够用的。

网友:
真实精简到极致

网友A:
哈哈哈我也有类似的,是那个1.1包邮的带开关E27灯座送的,单颗好像是30V,有个恒流芯片但没电容,也没查到型号不知道并哪儿能不闪

网友B:
频闪肯定是100Hz

网友:
都是便宜惹的祸,电路元件,一减再减,力争降低成本,卖出去那管你用三天还是几小时!

网友:
前些天有坛友也拆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闪肯定是100Hz

赞成,举个爪爪

网友:
当修补件用,比如开关电源高压侧功率管击穿,然后烧整流桥芯片可以替换,我在供应那看到更简单的220伏COB高压灯珠。

网友:
谢谢分享,大道至简。。。。

网友:
电阻:我不算个人吗????

网友:
再也没人瞧不起 阻容电路了,,  因为它已经高攀不起的

网友:
他们是太坑人了

网友:
我到手的都是树脂板的 哪天烧坏看运气

网友C:
以后的趋势是把全桥也省掉,,因为led是发光二极管,具备整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的趋势是把全桥也省掉,,因为led是发光二极管,具备整流功能 ...

这创意不错啊,如果用led做整流桥,效率上还能提高一个百分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也有类似的,是那个1.1包邮的带开关E27灯座送的,单颗好像是30V,有个恒流芯片但没电容,也没查到 ...

红包买了一样的。5w实测2.5w:lol:

网友:
这确实是最精简的了,再少只能减个电阻

网友:
那些骂阻容降压电路垃圾的人都过来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