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h552没啥用也不好看的小键盘

楼主(2021-04-18):
懒得输密码,也不会搞上位机,就直接把密码写死在程序里了。
独立的那个按键是单独的电脑电源键。

网友:
也撸了几片,还没想好搞什么

网友A:
做个Ctrl+C Ctrl+V,程序员专用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Ctrl+C Ctrl+V,程序员专用键盘

做了,哈哈,一开始就做的这个功能,后面才改成一键输密码的。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主要用途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主要用途是什么?

不用请教,我管着几台服务器,密码复杂度都有要求,不想手动输入,就搞了几个按键,按一下就能输入一串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请教,我管着几台服务器,密码复杂度都有要求,不想手动输入,就搞了几个按键,按一下就能输入一串字 ...

Wgestures推荐用这个软件,功能强大,鼠标右键画手势就行了

楼主(2021-06-07):
引用 网友C:
Wgestures推荐用这个软件,功能强大,鼠标右键画手势就行了

服务器密码,第三方软件可是不让瞎装的呀

网友(2021-08-13):
为什么不把芯片打到背面去,和USB口在一面,要整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