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拆修Stigo Select EF1电动助力车,更换电机线

楼主(2021-04-18):
第一次拆修Stigo Select EF1电动助力车。 Stigo Select EF1电动助力车,好像这车是凤凰自行车厂代工的吧,与凤凰的EF1的折叠助力车一样;

放一张广告图片:

车子全貌,车子很脏,不想擦干净了,怕贼惦记上,丢过好几辆自行车了,我反正老丢自行车,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LP上班代步用车,有一天在路上为了躲避外卖骑手的车,不小心摔了一下,不过还算幸运吧,人没什么大碍!车子弄回来基本就用不了,我试了一下电机启动不了,原来是后轮电机线摔断了,电机线破了,外皮保护弹簧也被损坏了,反正要换的,干脆直接拉断了。大家看图片:

这下又有折腾的活干了,感觉这东西维修应该简单哈!不就是换根线吗?网络上查不到这车电机拆机的资料,我这也是第一次拆解!我也是第一次维修这种电动助力车,虽然只是换一根线的小问题,但是修起来也算大修哈!断掉的电机线被拆下来了,带上里面连接电机的线估计50cm左右,是那种9芯的防水线。

网络上买的九芯线,两头各带一个公头和母头,1.5米长,40元包邮,这种防水9芯的防水线价格贵点,一段45公分左右带公头的电机线便宜的30多元,我想干脆买了根1.5米长,一头带公头一头带母头的线,多余的留着备用吧,某鱼找到的。

试了一下这种插头完全兼容,插进去严丝合缝,绝对不会漏水哈!

电机线耐磨弹簧,试了没问题,买了两种规格的,留着备用。

后轮拆卸下来了,带飞轮和带碟刹的那面图片。拆卸电机也很方便,拆掉周边的这6个内六角的螺丝就可以了,另一面螺丝不用动。

拆掉周边的这6个内六角的螺丝就可以了,另一面螺丝不用动。
6个螺丝拆卸后,找一块木板什么的垫在地上,拿着轮胎,把碟刹那面的后轴往木板上轻轻地砸几下,就拆开了。

看一下传动部分构造,传动齿轮,三个尼龙齿轮。

把六个螺丝拆下来后,找一块木板什么的垫在地上,拿着轮胎,把碟刹那面的后轴往木

飞轮这面也是把后轴往木板上轻轻地砸几下就拆开了。

无刷电机电路部分内部构造。

电机内部构造与接线的情况

简单清洗一下,一则看得舒服些,再则,维修时油乎乎的没法弄哈!

这个电机线过线孔被撞击的变形了。

我用切割机切掉变形的地方,后面便于拆线或穿线。
这个被撞击变形的过线口我进行了切除并做了打磨处理。

下面开始拆电机线,先卸下那个卡簧。

拆掉绑扎线。

旧电机线拆除过程,电机电源线还用焊锡焊接了。

旧电线已拆下来。

下面开始换线了,先把过线孔做打磨处理,避免毛刺划坏电线。

新买的电线截取50厘米足够了。

线很容易就穿进去了。

按照线的颜色依次焊接好。

线已焊接完成。

焊好的接头处套上热缩管和玻纤管。

焊接好试一下是不是正常,把电机接到控制器上发现转几圈后就自动停了,出问题了。查了一下说可能是霍尔元件除了问题。

霍尔元件检测中发现其中一个阻值偏低不正常。

购买配件,等待中……

霍尔元件到了,保险起见,也是买了两种一种进口的和一种国产,多余的留着备用!

霍尔元件焊接好了。

安装好霍尔元件后再次试机这次没问题了,看一下旋转过程中和静置状态下的图片。

为了搞得保险一点还特地买了用于漆包线绑扎线绝缘油漆,其实那种尼龙扎带就应该可以,扎好之后把扎带卡口处涂上胶水就行!只是我手头没有那么小的扎带。图中那种整卷的尼龙线没用上,发现米袋子上的封包线最合适做这种绑扎线了,拉伸强度和粗细度都挺合适。

下面开始绑扎电机连接线。在线绑扎过程中居然有一种专业绑扎的感觉!只是自己动作笨拙缓慢,没有专业工具。

好了,绑扎线绑扎好了,虽然动作笨拙,绑扎出来的效果不好,但是好有成就感!在线绑好了之后,再次试机。

开始上机组装,后轮已组装完成,电机盖周边需要涂上了防水胶哈!

好了,机器完美修复。

感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网友:
巧手,能修复的厉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笔䤲。楼主,哈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B:
感觉楼主真的很厉害

网友C:
电机做工不错,楼主手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真的很厉害

谢谢支持!谢谢鼓励!

楼主:
是啊!本来以为换根线的事情,越玩越大,怎了次大修的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做工不错,楼主手艺也不错

谢谢支持!真会夸人!!

网友:
其实要是线够长直接拔掉旧线  穿过去焊好就行       我就想知道楼主有没有在试机的时候被甩一身黑色油

网友:
楼主捆绑的手法上佳!

网友:
看样子电机线外露得还是有点多,建议装个保护架?类似山地自行车保护后变速器那种

网友:
后叉固定螺丝那里装个护线架,不容易损坏电线

网友:
再做一个罩子把线罩起来以后基本再也碰到线了

网友:
这都可以修,收藏了。外面店里修直接给你换整电机了

网友:
手工巧,心细,达到了一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