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人用过这种电瓶点焊机套件嘛?

楼主(2021-04-18):
这种套件接汽车应急充电宝可以用吗?焊接18650电池镍片能焊结实不

网友:
要不是成本约束肯定用电瓶啊

网友:
0.12的镀镍钢片没问题

网友A:
我现在就用着呢,关键看电瓶,电瓶不行,焊接就不好,我现在用6个超级电容,特别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用着呢,关键看电瓶,电瓶不行,焊接就不好,我现在用6个超级电容,特别好用。 ...

怎么制作?能否科普一下

网友C:
同款。我用120安的汽车大电瓶。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制作?能否科普一下

不是做的,咸鱼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用着呢,关键看电瓶,电瓶不行,焊接就不好,我现在用6个超级电容,特别好用。 ...

我有个威克士的汽车应急充电宝,不知道行不行,电瓶我没有除非把车上的卸下来  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我用120安的汽车大电瓶。效果不错。

我有个威克士的汽车应急充电宝,不知道行不行,电瓶我没有除非把车上的卸下来  太费事了

网友D:
电瓶点焊有六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瓶点焊有六档的

终于回复不用审核了,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威克士的汽车应急充电宝,不知道行不行,电瓶我没有除非把车上的卸下来  太费事了

--来自论坛助手 ...

应急充电宝,有些要求在30秒内打火,可能电路有控制,不用鳄鱼夹,直接接估计可以,不过那个电池能不能受得了长时间的大电流,可以考虑电动车报废电池,4个并联搞起

网友(2021-06-06):
最近刚买了一个这样式的,但和楼主发的不是同一家,电路板布局不一样,一共六档,用70迈应急电源电瓶夹使用,最高能点焊0.15的镀镍片,效果好不错,就是应急充电宝总是保护,停止输出

网友:
最好用还是电瓶和超级电容,或者买那种不带过流保护的汽车启动电池

网友(2021-09-17):
我用的也是这种,但不是这款,用航模锂电供电,比我那个220v插电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用着呢,关键看电瓶,电瓶不行,焊接就不好,我现在用6个超级电容,特别好用。 ...

用的是这款吗?6个超级电容不炸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