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39e+手动四位半开箱拆机

楼主(2021-04-18):
比较喜欢手动挡的万用表,某宝上瞅了瞅,四位半应该是这个最便宜了。温度,电导,频率,电容,该有的功能也都有,果断入手。下面拆开给大家康康。(杰哥不要)

楼主:
这个表在200M档位感觉有点不稳定,手在表盘前面晃的时候,测量数会受到影响,其他的感觉很好。

网友:
用的dn1106芯片的性能还不是和vc97手动挡的890D一个样,只是你这烧录的版本不一样屏幕显示多一位显示而已。

网友:
这个表精度可以,有4位半的2a档,电容档量程小,电阻档会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A:
楼主竟然喜欢手动挡,究竟是习惯还是手动挡有哪些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竟然喜欢手动挡,究竟是习惯还是手动挡有哪些优势?

可能lz与我想法一样吧:大牌万用表中最便宜的4位半,咸鱼最低126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竟然喜欢手动挡,究竟是习惯还是手动挡有哪些优势?

用习惯了

网友:
手动挡应该用9205万用表,就是电容不能要自动测量的,dm1106测量电容太慢了,老胜利890D电容档也是手动的秒出数字。

网友:
我的自动档表基本是打手动用,特讨厌它变来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lz与我想法一样吧:大牌万用表中最便宜的4位半,咸鱼最低126包邮

哈哈哈哈,确实

网友(2024-01-28):
此表应该与VC9806+一般设计,大电阻可以用nS档,这个还是很好用的。用的是3V开路电压。

网友:
39E+我也入了,感觉精度啥的都不错,遗憾的是电容档还是小了点才2000uf,抗干扰太差了,其他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