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我是唯一采用铝管制作音响的吧,速进探讨!

楼主(2021-04-18):
用过华为(送的)蓝牙音箱,
用过oppo(送的)蓝牙音箱,
用过买的乐果蓝牙音箱,
用过别人送的蓝牙音箱,
用过别人送的金刚蓝牙音箱。

结果全部都不满意吃灰了!

全都有“自动关机”傻缺功能,要用的时候连不上,气死了。

没办法了,自己做一个吧!

人才都是逼出来的!

模块组件如下:
1、铝管一件
2、3寸全频喇叭
3、单声道蓝牙功放一体板一个
4、电源12V 2A一个
5、固定架还在制作中。

调试图片

喇叭直接螺丝钉住

问题1:这个电源看起来非常不靠谱,7元,很轻,大家觉得是否足A,是否够用?(电源结局:这个可以用,收起来了,线太短而已)

问题2:这个蓝牙板子,素质还不错。
有很冗长的各种英文提示书,非常困扰,去不掉。
关键是:放在铝管里面,蓝牙信号被遮住,怎样外引天线?
(信号没有问题,英文提示音去不掉,不影响什么)

问题3:非常重要,容积太小,尾部做密封,还是尾部开放?
声音非常奇怪,感觉要失败了?
(结局:使用开背式尾端,间隔吸音棉消除回声,满意)

2021/4/26更新结局:
结局理想!
感谢诸位意见!

~图纸有很多张,都编辑掉了,用不上了。

网友:
听音乐必须立体声。

网友:
已经失败

网友:
音箱必须有倒相管。

网友:
家里有矿才用得起

网友:
用个大一点的箱子,增加重低音振膜,效果会好一些的。

网友:
好家伙,这铝管不便宜吧?!

网友:
 铝管高大上。

网友:
可以用PVC水管,金属管信号屏蔽了

网友:
铝管内是否要沾上一层吸音棉?

网友:
可以用混凝土做个

网友A:
裁2.8米做一个12寸的boss的低音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裁2.8米做一个12寸的boss的低音炮

我用一节落水管做了个低音炮(先这样叫吧 但是真的接的2.1的功放)长度 一米多一点 直径160 用的6寸半的喇叭 效果还行 就是成本有点高  用的两个12V5A的电源  2030+2050的功放 管子 这跟160的还有接近两米75还是90的管子 外加几个管件 花了大2百  哎 早知道直接买了明天打算用地板砖做一个6寸半的音箱  只有30㎝见方的瓷板 我想用免钉胶

网友:
纯粹是不考虑音质的折腾,音箱之所以做成箱体,是因为需要共鸣腔,但共鸣腔的设计又很考验结构和材料性质,你这瞎整一通,怎么好的起来。

网友:
金属透声音箱的基本原理是无限大障板

网友:
这个DIY看来是要凉凉

网友:
试试陶瓷的酸菜坛子酱菜缸子

楼主:
找骂不是目的,
找骂目的是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能尽量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骂不是目的,
找骂目的是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能尽量改善?

蓝牙必须要外引天线,内部要做吸音处理,再弄个倒相管,4cm左右直径,长度慢慢调。

网友:
全密封是绝对不能取的,压制了喇叭震动膜的行程,导致声音小,干涩,非常糟糕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