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 h61 sv1 双千兆工控板打算刷群晖 但是试了好几个引导都不行

楼主(2021-04-18):
买了块双千兆网卡的h61工控板

打算刷群晖,但是试了好几个引导都不行。。

看帖子说intel 4代之前只能用1.02b引导。继续尝试

补充内容 (2021-5-30 20:57):
https://pan.baidu.com/s/101YCpzbxxeoWlPQ-Qp6GaA 提取码: icby
里面有2016年原厂和改nvme版的bios
设置7天下载

楼主:
还有本主板的官方最新bios 有需要的M我吧。

好不容易搞到的

楼主:
这板子可以上msata 但是需要改电阻,有大佬改好了nvme bios,就是我发的这个刷了后 外接pcie转接nvme就可以了

网友:
功耗很大啊

网友A:
装什么版本的  6.1还是6.2?  6.2有些引导只认因特尔网卡  其他的是认不出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什么版本的  6.1还是6.2?  6.2有些引导只认因特尔网卡  其他的是认不出滴

6.17,引导用的1.0.2b

3716xs.pat

楼主:
没办法,手上有2块j1900体验感很差,后来组了 3930用来硬解

又发现有块g2010,于是就买了h61,组一套速度快点的nas成功了

网友:
我公司 还在用775主板的旧主机,我搞了台做黑裙,DSM6.17

网友:
我也是H61主板用的3716 二合一直接装16G固态里用

网友:
我也入了一块,目前还在吃灰

网友:
直接用winNAS,简单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手上有2块j1900体验感很差,后来组了 3930用来硬解

又发现有块g2010,于是就买了h61,组一套 ...

这板子多少钱 我手上还有一块G1620   还有4G*2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多少钱 我手上还有一块G1620   还有4G*2内存

130左右~~~~

网友C(2021-05-20):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新版的BIOS吗?我现在用官方的BIOS,风扇没有自动调速,开机就是全速,噪音太大了。

网友D:
1.0.3b 3617xs引导我测试用H61+G1630正常,DSM6.2.3。3617xs引导不能uefi启动要用legacy+CSM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b 3617xs引导我测试用H61+G1630正常,DSM6.2.3。3617xs引导不能uefi启动要用legacy+CSM启动 ...

最新测试,3617xs 1.0.2b 引导 路由器能找到,pat后路由器找不到。

很烦,求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新版的BIOS吗?我现在用官方的BIOS,风扇没有自动调速,开机就是全速,噪音太大了。 ...

有的,仔细找一下。
我记得有个选项改成qui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新版的BIOS吗?我现在用官方的BIOS,风扇没有自动调速,开机就是全速,噪音太大了。 ...

已上传及时下载

网友(2022-02-17):
楼主,分享过期了,能否再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2023-07-07):
同求bios   楼主,分享过期了,能否再分享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