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和叠瓦式机械硬盘的保存时效性,谁更适合长期存储数据?

楼主(2021-04-18):
SSD固态硬盘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定期通电使用,不然容易丢数据。叠瓦式机械硬盘好像寿命和速度都没有传统机械硬盘的长。如果要用于长期保存照片视频之类的,谁更适合?

网友:
磁记录储存方法本身就比电记录的寿命长,,,,,ssd毕竟会漏电,,但是磁记录不怕漏电只怕退磁,,更为关键的是硬盘的数据恢复成本比ssd低

网友A:
关于储存寿命嘛,,,谁都比不过磁带啊!!!!!

网友B:
还是买D9的DVD保存吧,不受潮不长期暴晒不火烧不进微波炉100年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能不能在很久以后找到读取设备是个问题,你拿出30年前的硬盘读取数据怕是要折腾一番才能读出来,数据接口已经不通用了。
不过相信USB接口30年内应该还不会被淘汰,能不能兼容就两说了!!!

网友:
这种对比对个人而言完全没意义,一块盘就是0和100%的问题。多备份几个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储存寿命嘛,,,谁都比不过磁带啊!!!!!

磁带会掉粉,粘连。需要特殊的保存设施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D9的DVD保存吧,不受潮不长期暴晒不火烧不进微波炉100年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能不能在很久以后找到 ...

刻录的光盘保存不了那么久,压制的光盘才能存那么长时间

网友:
肯定是机械盘,我都是几个机械盘保存。有一个2T的3.5新盘专门保存照片资料,另外再在几台电脑分别备份

网友:
多个云盘加2.5寸传统硬盘,老家一个3.5的。

网友:
既然是要保存数据了,那肯定很关注容量,HDD已经赢了,有人说DVD或者蓝光,那些太小了,叠瓦一个盘可是有20T的。

网友:
固态从来就不是保存数据的合理方案,它除了快,啥都不是。机械盘确实久了没用会退磁,经常拿出来导出、导入一遍还是有必要的。我就有几个老1T硬盘,买了就写入1次,上电时间很少,后来就有坏道了,不过这种逻辑坏道修复也容易,就是比较耗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刻录的光盘保存不了那么久,压制的光盘才能存那么长时间

04年时买的CD复写盘刻录的PS1游戏,前一阵子搬家翻出来,还是能完整读取的,50年无法保证20年应该是可以的,一次性的刻录盘应该能更长久。

网友:
个人猜测,企业级的固态硬盘,质量和稳定性方面应该比叠瓦硬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储存寿命嘛,,,谁都比不过磁带啊!!!!!

兄台不严谨了啊。不考虑存储密度的话留声机的唱盘呢。还有更牛逼的甲骨文没说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年时买的CD复写盘刻录的PS1游戏,前一阵子搬家翻出来,还是能完整读取的,50年无法保证20年应该是可以 ...

一次性的反而最烂,能复刻的都是好盘才行,最好TDK、万胜、Sony、松下类的。

网友:
机械盘,每一年整盘复制到另一盘保存一次

网友:
重要数据别用普通盘,希捷的的狼或者鹰才好。主板做工不一样。

网友D:
“SSD固态硬盘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定期通电使用,不然容易丢数据”

这是啥道理啊,我笔记本如果用ssd做系统盘,放置一年等电池没电了,系统还会进不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D固态硬盘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定期通电使用,不然容易丢数据”

这是啥道理啊,我笔记本如果用ssd做系统盘 ...

是有可能进不去。
有张山寨16G SD卡,放着文件直接变0字节,然而除数据没了并没坏。
有张512M的放了好几年还能读出数据,我感觉跟体质有关吧。

网友:
只保存数据的话,还是叠瓦盘吧。虽然恶心但是一次性写入的话还是比SSD省心。现在的SSD,可能两个月不通电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