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bm收银机客显 4*20 vfd 显示器 拆开看看

楼主(2021-04-18):
偶然机会弄到几个ibm收银机的vfd显示器,拆个瞅瞅

年代久远

接头是定制的,不过里面就4根线,电源跟串口

ibm logo

2颗螺丝,去掉拆开

vfd的点阵屏,应该是40*160点阵的

一看这一堆芯片,就知道是个老货

一角

电源

富士给做的

芯片引脚都做了保护,其实没必要,现在的东西不需要用太久就更换了

上电点亮

功耗不到4w,还不错

来点多字符

不加盖子看起来没有加了盖子好看

就这些,用这玩意可以diy个什么宝贝玩呢,大家给参谋下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原样收藏,过若干年后,就会变原装文物。

网友:
能想到的只有做个wifi天气时钟和电脑机箱副屏了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所有商用的东西基本都要做防水防虫处理,没有这层保护用不满一个月就报废了,万把块一套的收银机用不满一个月就坏还不保修下次还可能买吗?
所以这层保护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

网友A:
我是被收音机骗进来的

网友:
经典的玩法就是电脑状态显示了

网友:
加盖就是加了滤色片,可以提高显示的对比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位数,做个点钞机不错。

网友:
果断改WIFI 时钟 或者电脑NAS资源网速状态显示

网友:
以为收音机?还是IBM的根本没见过呀,所以进来看看,结果————

网友:
电钟、台历、动态音频频谱显示、家庭智能控制系统显示……

网友:
功耗还是有点大,不适合电池啊,某鱼这屏不少的

网友B:
这屏幕非常适合改频谱显示

网友:
好多年没听到IBM这个名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被收音机骗进来的

以为是收音机还有负屏,那就改个网络收音机如何

网友C:
等离子电视原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电视原型机

并不是。等离子显示器里面是稀薄的气体,放电产生紫外线,激发荧光粉发光。而这种VFD显示器是没有任何气体的真空中,灯丝产生的热电子加速后直接打在荧光粉上发光,原理上和CRT显像管是一样的。

网友D:
老兄好久没露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幕非常适合改频谱显示

这个有难度,需要自己搞扫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好久没露面了~

嗯,现在有点懒得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