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摩托车防盗器

楼主(2021-04-18):
用了两年的铃木Uu125防盗器声音越来越小,忍无可忍终于将它卸八块

楼主:
第二图是铁将军的2613的,用来对比参照维修。

网友A:
感觉这玩意没啥用,有点震动就叫,吵死了

话说撸主这是国几的车,感觉挺复杂啊...

网友B:
万一是喇叭的问题呢?看这里面也没啥东西可修的呀

网友:
UU这几个比较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喇叭的问题呢?看这里面也没啥东西可修的呀

让您猜中了,换了个鸭店喇叭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玩意没啥用,有点震动就叫,吵死了

话说撸主这是国几的车,感觉挺复杂啊... ...

振动灵敏度可调的,分五档,调到最低档踢它都不叫,国4吧,不清楚,2018年的.

网友:
原厂防盗器表示,便宜好用声音大灵敏度高做工好,嘿嘿。。。

网友:
新车时候卖家送了个,太tm费电了,后来拆了

网友(2022-04-26):
如果法律规定偷东西砍手,超过一定价值就死刑,不知道还要不要防盗器?

网友:
不知蓝色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玩意儿不是用胶水封死防水的么?居然能无损拆开

网友(2024-03-22):
和我的一样,我的是福星125踏板车上的“铁将军‘,因高温炙烤(车棚着火)时令时不灵,遥控器摁压报警器无反馈,偶尔停车会反馈滴滴提醒设警提示,请楼主或其他爱好友能提出维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