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 A800 480G 混用颗粒怎么开卡?

楼主(2021-04-18):
一个台电的SSD,型号480G A800
打开后发现是SM2258XT的主控,还用了两种不一样的型号颗粒,一颗是29F02T2A0CMG4,另外两颗是29F32B2ALCMG2

没遇到过这样的,应该怎么开啊?

一番设置以后,会一直在下图位置直到超时。。。

设置如下

救命啊!!~~

楼主:
如果设置颗粒型号为29F32B2ALCMG2,就会报错,代码:Sort EraseBad fail (32)/(32.04)

网友A:
一个8CE,一个1CE,不知道他怎么分布的,3*3?

网友B:
9CE * 48= 432GB 也不够480G,不会是海鲜市场的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8CE,一个1CE,不知道他怎么分布的,3*3?

怎么看,我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9CE * 48= 432GB 也不够480G,不会是海鲜市场的货吧

29F32B2ALCMG2有两颗 这颗的背面还有一颗

网友C:
应该是384G+48G+48G这样的BOK模式刚好480G/大概是4+4+1+1的分布模式/你指定一下DISK SIZE容量480G或者460G/FLASH COCK选100MHZ/PRETEST这个选1

网友:
不行的话就开360G吧

网友:
这个盘随便开就可以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84G+48G+48G这样的BOK模式刚好480G/大概是4+4+1+1的分布模式/你指定一下DISK SIZE容量480G或者460G/ ...

选择闪存芯片那里没有相应型号无所谓吗?

网友(2024-10-30):
估计买到深水鱼的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