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少见的银河电脑电源ATX-300-P4B

楼主(2021-04-18):
P4时代的神舟电脑上拆下来的,神舟电脑如何这里不评价,看看它的电源吧
这个电源有点分量,早期的电脑对5V和3.3V需求多些,对12V相对低些,这个12V输出才6A,

现在的电脑恰恰相反,对12V需求更大些

风扇上满满的灰尘

看做工还可以

滤波比较齐全

这个PFC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看到这厚厚的一层灰,我的强迫症又犯了,虽然理智告诉我清理这个电源没有什么意义,
但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斗争,理智还是败下阵来。。。。。

这是清理之后的样子

有阻值,看样子应该是真的

一级滤波

二级滤波

没用整流桥,用的4个二极管

HEC的大电解还是可以的

初级的3个开关管

输出的3个肖特基,2个16A,1个12A

ka7500b与TL494是通用的

电压比较器339

这个风扇貌似被上家拆开加过油,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不过转动还是很灵活的

输出电容没发现鼓包的,貌似也被上家换过,板子背面的焊锡有动过的痕迹,

装起来量量电压

还可以,收工!
可以放床下吃灰了!
虽然是个很少见的牌子,不过做工还是可以的,该有的都有,所以品牌机还是比较靠谱的,
虽然神舟这个品牌好像不怎么样(现在还有这个牌子吗?)。如果不是关系特好的朋友,
还是别找他装机了,直接买牌子货更有保障,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A:
这种小板子上到大电源壳子里面还可以安装个升降压模块。我改了一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板子上到大电源壳子里面还可以安装个升降压模块。我改了一个很好用。 ...

很漂亮的,这么大的工程要干几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板子上到大电源壳子里面还可以安装个升降压模块。我改了一个很好用。 ...

升降压模块要做好散热,发热挺大的!

网友:
+12也就光驱硬盘处理器使用,处理器占了大头,动不动就是90W120W什么的 ,显卡都是小门小户不需要太多电力。

网友:
和现在的电源比 12V 输出是有些小       我是把电源改成了13.8V  的汽车电瓶充电器了

网友:
PFC拆开看看,是不是水泥

网友:
神州现在过得好好的,走高端路线出准系统。
就是著名的贼船

网友C:
九十年代,银河机箱电源很常见,那时候主板品牌也很多,皇朝、海洋、精英(现在主要做OEM了)、磐英(磐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十年代,银河机箱电源很常见,那时候主板品牌也很多,皇朝、海洋、精英(现在主要做OEM了)、磐英(磐正 ...

我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银行的机箱。。好像也没坏。。。貌似电源说起来很重要, 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最后的警告语戳到我了,别找不熟的装机。给个杂牌电源我,那时还是萌新,啥也不懂,电脑经常出问题,害我折腾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板子上到大电源壳子里面还可以安装个升降压模块。我改了一个很好用。 ...

不是可以利用负12直接搞成24V的么,?

网友D:
难道就我一个觉得里面的电阻的造型像电感?

网友:
神舟就像李宇春的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就我一个觉得里面的电阻的造型像电感?

你这一说,我又去看了下,嘿,两端圆润,真像电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板子上到大电源壳子里面还可以安装个升降压模块。我改了一个很好用。 ...

品牌机的电源还是靠谱的,那个pfc线圈也不会是假的。
这个线圈拆出来除了当漆包线用还 有没有别的用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模块要做好散热,发热挺大的!

网上那些升降压模块,很多是SEPIC双电感结构,降压效率勉强,升压电流大点发烫,XL6009很快过热降电流保护,LM2577容易烧芯片,建议配散热器。30元以上有LM5118磁环升降压模块,buck一boost双功率管加双二极管单电感结构,升压效率比双电感高一些,LTC3780同步整流升降压太贵。最坑的是两级结构LM2577加LM2596,和XL6009加XL2596,电路大概原理先boost升压固定30伏,再buck降压到可调压输出,两颗芯片开关主频相同时很容易自激,先烧掉降压芯片变成直通30伏输出。

网友:
当年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模块要做好散热,发热挺大的!

电脑电源本来就带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的,这么大的工程要干几天吧

几个小时的事情。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