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二极管 请教这是半波整流还是全波整流?

楼主(2021-04-19):
今天得一小板,画出一部分原理图,请教大家:1、这是半波整流还是全波整流?2、若是半波整流,那么D1在这里起啥作用?

网友:
我觉得是半波整流,用途没看懂。

网友:
这是半波整流,还加了5.1V的稳压。

网友:
这是半波,上下的那个是续流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的。

网友:
是半波整流,D1为正半周提供通路,如果不用D1,这个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半波整流
D1可以看做另外半波的假负载
否则阻容降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感觉是阻容降压+半波整流的方案,DW稳压,貌似受后面的R负载影响比较大。千禧年前后的“移动随身电源”基本都是这种方案,但没有DW稳压,会加一个电阻和LED作指示

网友:
D1就是用来释放C1的储能,否则两个周期后C1充满电后级就没电了,通过D1释放掉。

网友:
半波整流,D1是为C1提供正半周的放电通道。

网友:
半波,全波一般要四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还有疑问,开关电源中的次级采用的半波整流,为什么只用一个整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还有疑问,开关电源中的次级采用的半波整流,为什么只用一个整流管?

...

这个不是靠电容降压啊。电容充过电后,得要再 提供一个放电的路径,不然不就相当于截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现在还有疑问,开关电源中的次级采用的半波整流,为什么只用一个整流管?

...

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很高!远高于正常的工频交流电频率!即便是半波整流!其输出的半波脉动也比工频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脉动小的多!
也就是说:50周/秒的工频交流全波整流后可得到100个单向半波/秒!
开关电源的高频半波整流后可得到几百至几千个单向半波/秒!
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都是半波!而且滤波电容也不比再用很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靠电容降压啊。电容充过电后,得要再 提供一个放电的路径,不然不就相当于截止了吗 ...

见笑了,我还是没明白,通常在开关电源中见到的半波整流如下图,没有中间的那个二极管,为什么能正常?在220v电路中必须有?我知道在这个图中c起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还是没明白,通常在开关电源中见到的半波整流如下图,没有中间的那个二极管,为什么能正常?在2 ...

在阻容降压中,电容如果只充电,充满后就相当于开路了,所以还要及时再把电容上的电荷放掉,才能想成交流电流。
而滤波电容充满后,如果不放电,就维持最高电压,如果对负载放电,电压会下降,在另一个半周,又会被充电来补充

网友:
半波整流。
d1可以保护d2不被反向击穿,同时提供降压电容上电荷泄放通道,电容导电由充放电实现,没有d1无法放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使我获得了在学习道路上的动力。

网友(2021-08-27):
因为阻容降压有一个电容串联在电路中,电容是没办法通直流的,所以要放电回路。

网友:
这个电路,是倍压整流,网上查一下倍压整流电路,就明白二极管D1的作用了.
另外楼主说的,开关电源中的半波整流方式,是这样的.开关电源次级的整流方式只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类型)有关,与频率无关.例如,常见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反激拓扑居多.这种类型的电源,变压器磁芯是单向励磁,次级输出的就是单象限脉动直流电,只能用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