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现代挖掘机的GLEM 24V雨刮控制器

楼主(2021-04-19):
也是箱底翻出来的,这个Park System没搞明白是啥,用图片在TB搜了下,应该是现代挖掘机上用的雨刮控制器
GLEM应该是生产商吧,也查不到。直接拆了给大家看看

正面

底面

插头方向,发黄的护套应该是尼龙的

拆螺丝开壳

分上下壳

电路板全貌

板上标记
能看出是雨刮控制器,东进公司?

微芯的MCU,PIC16F84
看芯片和板面,应该是04年生产的了

4M的陶瓷谐振器

这个是泰科的继电器

这个24V继电器就不知道是哪家的了

插针位置还有俩电容,估计是改善EMC传导发射的

正面为数不多的元件

背面
贴片件不少

最后全家福

看着也比较简单,估计就是接收控制信号,驱动雨刮电机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拆解详细~

网友B:
可能是韩国的继电器Han Ku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拆解详细~

大婶过奖了,有空再跑下电路看看

网友C:
小麻雀东西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韩国的继电器Han Kuk

可能是,搜索也提到韩国

网友D:
车上的东西质量不会太差。

网友E:
不错,里面慢慢的

网友F:
老货,做工规矩,但R19看起来补焊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韩国的继电器Han Kuk

han kuk接近“韩国”两个字在韩语中的发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麻雀东西还挺多

嗯嗯,不知道具体有些啥功能

网友H:
量产产品的芯片居然用插座,不怕振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上的东西质量不会太差。

嗯嗯,车用前装的要求高,后装的要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里面慢慢的

满满的?小玩意,也不知道具体功能

网友I:
土豪啊,一个雨刮控制器居然用上了PI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货,做工规矩,但R19看起来补焊过

嗯嗯,看来补焊技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han kuk接近“韩国”两个字在韩语中的发音。

可能是韩国厂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量产产品的芯片居然用插座,不怕振动接触不良?

确实有这个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土豪啊,一个雨刮控制器居然用上了PIC单片机。。。。。。

多档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土豪啊,一个雨刮控制器居然用上了PIC单片机。。。。。。

估计带各种保护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