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录音座雅马哈 FG 伺服电机

楼主(2021-04-19):
录音座的皮带老化了,更换皮带还挺麻烦,电机也得拆下来,一看这电机雅马哈的FG伺服电机,在网上搜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很少,决定一拆,给各位童鞋看看,录音座大概是1998年左右在广州惠福西路二手市场买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快变成文物了,还能正常使用。
FG电机很像步进电机,FG电机的转子和驱动电机的转子是同轴的,如果转子转速变化,FG电机的输出的频率会随之变化,驱动IC检测到FG信号的变化后会改变对电机的驱动波形,从而实现稳速。

网友:
牛逼了  伺服电机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机不是伺服电机,这个电机应该是个闭环调速电机。

前面是个普通电机,轴后面带着一个小型发电机,用来检测转速。然后控制电路根据发电机线圈的反馈电压对电机的驱动电路进行调整,使电机稳定在某一速度。

网友:
电子调速电机,小时候经常拿细螺丝刀给电机提速玩

网友:
爪极铁芯结构不错,可以用较少绕组获得大转矩,可以开发成拆手机微型螺丝电动改锥。

楼主:
见笑了,文物级电子管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机不是伺服电机,这个电机应该是个闭环调速电机。

前面是个普通电机,轴后面带着一个小型发电机 ...

轴后面可以看成一个小型发电机,该电机输出的是某一频率的正弦波信号,不是电压,通过检测频率的变化感知电机的转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