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瑞凌TIG160S氩弧焊机 改两用

楼主(2021-04-19):
又搞来一台氩弧焊机 主要是便宜 不到200还包邮

这是瑞凌比较老的型号了

这焊机跟200型的几乎一样 只是差几个管子和电阻 估计补上原件就是200型的了

到手后清灰 换掉部分开始老化和接触不良的管件 试机高频引弧正常 接焊把测试起弧平稳 噪音很低

因为手里的氩弧焊枪都是水冷式电气分离的 跟这个还不一样 氩弧效果就先不测试了

翻了一下资料 发现这玩意儿改氩弧 电弧两用的还挺简单 那就改了吧

准备配件

线路很简单 两根跳线断开 接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手头没有合适的插接件 直接焊到板子上即可

面板打孔装上开关

输出插座   本来准备了铜板打算在面板上开孔的  想想还是算了  尽量不破坏原貌 用转接吧

铜件是原焊机上带来的 用合适长度的螺丝把它和插座组合起来就好了  非常的牢靠 不用担心接触不良

接在焊机上的样子

试焊一下 还不错

完工 又多了一台焊机。。。。。。。。。。。

网友:
我来看老刀怎么研究制造鸡屎

网友:
这个漏捡的 口水直流

网友A:
不不不,又多了一台吃灰闲置品!!!!

网友:
螺柱焊机怎么改。

网友:
补上4个场管还是160的机器,因为这个焊机主变只有两个,200的焊机是三个主变并联的。看靠近风扇那里的插头就能看出来,两根红线,两根黑线说明只有两个主变压器,如果是三根红线,三根黑线就是三个主变压器

网友B:
铜螺母正好哈哈

网友C:
我也有台两用焊机,怎么改能实现焊接铝呢?据说焊铝要用交流

网友:
没改成 哒哒哒 冒蓝火的啊
必须差评!
嘿嘿。。。

网友:
看着复杂,原理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两用焊机,怎么改能实现焊接铝呢?据说焊铝要用交流

用土把氩弧焊枪 反接焊把也能将就 不过效果不好 钨极烧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又多了一台吃灰闲置品!!!!

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螺母正好哈哈

螺母是焊机上原配的 正好利用上了 还不用担心接触不良

网友D:
这东西有点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有点占地方

占地方?不怕的 我还有300平方的车间闲置着

网友:
不错,几步就改造完成

网友:
还是那一句 ,那些玩器材的,根本不懂焊接的境界~~~

网友E:
二百收的那就三百包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百收的那就三百包给我

不出 自己用

网友:
这玩意蛮耐用的   锈迹斑斑  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