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铸剑师的大工程:维修兼翻改松下变频和美的工频微波炉

楼主(2021-04-19):
业余帮朋友修他客户的日本进口的松下牌转盘式变频微波炉。1kW的磁控管出现非常罕见的阳极(并非阴极)打火,替换了一个磁控管安上去还是不行,提示:SELAMAT MEMASAK DENGAN SISTEM INVERTER。虽然百度翻译也表示为不明语种,但既然是Inverter,变频板肯定有问题。又网购了个变频板,回来上电直接跳闸把几个大件给烧掉了(后来也不清楚是不是二手板子本身有问题,最最后我把变频板修好又可以用了)。只得先搁浅,但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啊,想想还是工频的皮实,摸黑冒雨收了个坏的美的牌900W平板式光波炉(才知道目的地又黑又偏。最后换了高压二极管,门开关,翻修了铜包铝的排风扇,去除了断腿EMI板,改了走线图,电线全重接&额外增加了功率因数补偿电容),用来验证下松下的其它东西是否正常。
拆开发现这个美的牌光波炉卖家自己用胶布各种缠过,应该是可恶的老鼠把好多线皮都啃了。万用表检测升压变压器完好(初次级都是铝线,刷的古铜色油漆,使得看起来并不苍白,明显是故意的嘛。看来如网上说的格力董明珠大姐那么恨这个竞争对手的确是有原因的。因为天真的我也遇到过美的牌电磁炉连黄白环线圈都改用古铜色铝线了),接线通电验证了上次购入的磁控管完全正常。赶紧把松下微波炉先修好,后面就是慢慢彻底翻修美的牌微波炉,眼瞅美的这个就要收工了,削线皮时把手划了2cm口子,吱吱吱。。。亏大了,买来微波爆米花补一下。。。

本人的建议(求同存异)和总结如下(以松下牌变频微波炉为例):
1)变频板图的C702即直流支撑电容250VDC耐压不足,理论值需要311V以上(尤其是空载时,已实测);
2)变频板图的C703本例为变形的单电容上拉式半桥LLC谐振电容250VDC耐压在瞬态启动或重载短路时也将不足(可以将LL和C对调后添加过压保护的快恢复二极管。但是不推荐改成双电容式,因为点火电压需要短时稍高,荧光灯/HID灯也是这种要求);
3)变频板图的C5超高压CBB电容走线涵盖了灯丝绕组,难道是为了取样?未发现实际作用;
4)工频用的磁控管替代变频用的磁控管是完全可行的(只要保证阴极引线所串的两只绕线磁棒的感抗不会过度衰减灯丝实得的电压;若不行,将磁棒外拉即可),因为靠洛伦兹力诱发电磁波/微波的磁控管Magnetron和X光管类似都是CRT类型,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发射EMW电磁波的UHF特高频真空二极管,其寄生参数很小,本身就工作在GHz级别(民用都是和常规WiFi/蓝牙一样的2.4GHz,可以将微波炉视为超大功率的WiFi。该微波频段由于被空气中水汽功率吸收严重,所以是不被管制的,没有被占为专用的开放频段)。

实图UX-C2B为8kV&0.35A&Vf=13.5V&Trr=0.1us;而UX-F5B为8kV&0.35A&Vf=14V&Trr=0.15us..jpg  Pin701接的Bus (红3股&绿6股&蓝6股为同名).jpg

本人的翻改(求同存异)和总结如下(以美的牌工频平板光波炉为例):
A)在纯光波烧烤模式时(好的产品是有热效应的红外线石英管,只有微微暗红可见光;差的产品是卤钨灯管,大量亮瞎狗眼的可见光)改线路禁用了平板光波炉的(将微波均匀打散的)底部搅波器(平板机的烧烤模式,连盛物/承物转盘都没有,这种设计让我比较无语);
B)在纯光波烧烤模式时,改线路禁用了散热风扇(磁控管和升压变压器都没通电,你对着它们俩吹个啥呢?而且烧烤石英管本来就是要直接对食物/炉膛热辐射的啊,你扇风干嘛?);
C)由于铜包铝散热风扇断线严重,本人随便绕了20匝铜线(没绕线机,也不想手工绕上千匝),筹划了几个方案(C-1:串入升压变压器初级,几乎转不动;C-2:串入新增的8-12uF的功率补偿电容支路,因它产生少许的并联谐振作用,支路电流会>干路,还是不行;C-3:由于匝数太少,两种串联方案都带不动,只好并联于磁控管灯丝两脚,这下呼呼呼转了,微波功能也正常),考虑买美的原装货也逃不过铜包铝。懒得找漆包线重绕,最终不得已而采用了最差的C-3方案,使用了硬挺的双重绝缘的1+1+1三芯线当作1+2双芯线用(本例将蓝线&黄绿线合并),再裹上高温玻纤套管和热缩管并弯成悬空形式。且将定子挪到远离铁壳的另一侧预防-4kVDC高压打火。
D)做了个功率因数补偿的计算表(手上改的TASI牌功率计量插座无法直接显示无功功率参数),发现微波炉升压变压器功率因数在0.9左右(所谓漏磁式,其实和高频的LLC磁集成类似,只不过等效的串联电感是可饱和类型,和ATX磁放大器的非晶磁环一样。也就是可以设计一台升压比相同,将可饱和的非晶磁环串于普通变压器次级或初级可起到相同作用),只并联了8-12uF的CBB电容(功率因数越往上提越不合算,算得完全补偿至PF=1的谐振状态需要49uF!本例才由0.89提高到0.92)。偷懒的话勉强可以将功率因数补偿电容插到220VAC炉灯的插簧上,反正炉灯作用也不大;
E)不推荐买带烧烤功能的微波炉(油或肉挥发或溅到发热管上,一股烧焦的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PAHs味道),非不锈钢的内胆也不推荐(久了之后,炉顶锈皮甚至会掉到碗里),你会发现皮实耐用的不锈钢纯微波功能炉子少得可怜,这就是商家的精明之处;
F)这个美的牌微波炉用的是“阿里智能”app联网功能,作为互联网精英的BAT之一,这款app实在不敢恭维,网上吐槽声一片;
G)准备增加1个表头于高压Fuse(内阻约1Ω)两端组成1个电流表用来以后试机监测各类磁控管的阳极电流,该项偷懒没做(也不是业内人士)。

雨夜取货,够黑够偏

雨夜取货,够黑够偏

辅助电源的22欧改成5欧NTC

辅助电源的22欧改成5欧NTC

客串电磁炉以假乱真的古铜色铝线

客串电磁炉以假乱真的古铜色铝线
套耐温玻纤和蓝皮热缩(可用特氟龙).jpg
黑盒是IOT联网的阿里智能,其Data连线是交叉的(设计为揭开铁皮后调头安装螺丝).jpg.jpg

已改成可更换Fuse

已改成可更换Fuse

挫方圆孔,改成可更换Fuse

挫方圆孔,改成可更换Fuse
Blood sacrificial

最后编个小玩笑Joke-Lite自愚/自娱下(某人说: 男孩/男人在外要看护好自己!Watch over yourself! Boy/Man!):小刀说: Taste my blade!小手说: Taste my blood.眼睛说: I won't flood.---血祭的铸剑师Blood sacrificial weaponsmith

PS:论坛草稿功能是直接就发帖的啊?发帖和插图功能本人不熟悉,还以为编辑状态时仅自己可见。。。
“小家电的PF补偿和概述”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dQbLqsSLr_oWH6gI2bi4A 提取码:33hq

网友A:
所谓变频不过是替代工频变压器用来产生高压和灯丝供电的吧?磁控管也可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变频不过是替代工频变压器用来产生高压和灯丝供电的吧?磁控管也可变频? ...

1)是的,市面上的所谓变频微波炉的确只是用开关电源替代了工频电源。2)磁控管本身变频极其难,因为生产时其关键因素-阳极的形状和位置都已经定型。(或者严格来说:只能在其额定频率例如常见的2.4GHz附近通过改变那2块环形磁铁微调/修正,某些厂家会在环形磁铁上留下定位漆标记。见拍的照片)。
变频微波炉专用磁控管的灯丝EMI滤波磁棒电感器的感抗没有工频的那么大(可以拉出半截磁棒降低电感量,或直接粗暴短接将所串的两只EMI磁棒电感器失效掉),否则灯丝实得电压将偏低,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的,市面上的所谓变频微波炉的确只是用开关电源替代了工频电源。2)磁控管本身变频极其 ...

据说变频炉上用普通微波管会烧板,可能是灯丝电感过大限制灯丝功率的原因,把灯丝电感中磁芯拔出一些或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变频炉上用普通微波管会烧板,可能是灯丝电感过大限制灯丝功率的原因,把灯丝电感中磁芯拔出一些或可 ...

实际试过,完全正常,我认为遇到烧板情况估计是没能查找出真相。理论上即使灯丝发射电子不足(和常年使用后输出能力衰减的磁控管类似),也就是启动点燃后-4000VDC所需的高压跌落程度不够而已,阳极损耗稍高一点,没啥影响。所串的2根磁棒滤波电感降低感量当然更好,若有原灯丝额定电压数据,可用频响足够的普通万用表测量后调整(因为都是正弦波形,无论频率高低,理论上都不必要采用昂贵的真有效值True RMS万用表)。

网友(2022-04-06):
学习了,膜拜大师

网友(2023-09-25):
我家的松下微波炉有救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变频磁控管和普通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