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摩托罗拉GP88对讲机拆机

楼主(2021-04-19):
这个是在闲鱼花88元淘的二手,带天线电池,但是电池没容量了,又花85买的4000毫安的锂电池。看标签是2000年的机器,二十多年的老机器了,收发一切正常,里面和全新的一样,不得不佩服摩托罗拉,就是上个机主应该是个老烟枪,一股子烟油子味,不得不佩服摩托罗拉。

不得不佩服摩托罗拉面壳完好无损,无划痕,只有左上角有点打油了

喇叭是用排线连在主板上的

这个小板不知道是什么,看过之前拆机的帖子好像是信令板,但是写频的时候好像没有蛙鸣可以选……板子上面原来又快海绵,估计是防止板子晃动的,上面一股子二手烟的味道,让我换成其他的减震海绵了。
板子银光闪闪,一点锈迹也没有,这应该得益于良好的防水措施,但是整机只有一个边框的整体密封垫圈,和旋钮上的防尘垫,本人电子知识匮乏,上面的芯片都不认识,大家可以去老站翻看其他人的帖子。主机的重量除了电池就是这些屏蔽罩和盖板,整体金属盖板及防干扰又抗摔,还能当砖头用。
这是原机的电池,四周用胶水点过,拆的时候得慢慢翘,最下面粘的厉害,我放冰箱里冻了一段时间,降低粘性和胶水的脆性,但是注意,外壳的脆性也会加大,拆的时候要注意,里面的电池死沉,整机的重量电池占了一半吧,这块柔性电路板不知道改装锂电的时候能不能用得到。
这是根据青岛的老HAM-BG4IPO的指导制作的写频线,data线粘的时候生怕掉了,鳄鱼夹夹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应该还可以改进改进。

这是鄙人的工作台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电池早挂了,算是比较皮实的。

网友A:
铁路机,那块板子和飞线都是后加的,去hellocq上找找恢复的方法

网友B:
我有一对GP68 可惜天线外皮老化了

网友C:
老货做工用料很给力

网友D:
小板是亚音板吧?原机应该带亚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是亚音板吧?原机应该带亚音吧

哦,这样啊,对可以设置亚音,但是是不是不能设置港警信令啊就是那个STAR 或者说MDC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对GP68 可惜天线外皮老化了

天线应该是最便宜的吧,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货做工用料很给力

用料足的缺点就是废腰带

网友E:
换壳机 ,小板拆到 没啥用

GP88型号辨别

例:电台型号P44VMC20C2AA

左第1位: 机器类型 ‘P’=Portable

左第2位: 发射功率 ‘4’=UHF:1~4w VHF:1~5w

左第3位: 频率 ‘3’=VHF ‘4’=UHF

左第4,5,6位:型号串号 ‘VMC’=通用

左第7,8位: 信道间隔 ‘00’=12.5khz ‘20’=20/25khz

左第9位: 信道数 ‘c’=16信道

左第10位: 频段 ‘1’=低段 ‘2’=高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路机,那块板子和飞线都是后加的,去hellocq上找找恢复的方法

确实是铁路机,写频的时候上面只有两个铁路频率,恢复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壳机 ,小板拆到 没啥用

所有的飞线可以全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有的飞线可以全拆?

可以全拆,你这个是铁路版的,外壳已更换,原来那个小板配合带洞的外壳有按钮实现特殊功能。
现在没用了,直接拆除额外的小板和所有飞线即可,不拆也能用。
至于信令及所有个人能用到的功能跟这个小板都没关系,写频时正常写入即可怪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全拆,你这个是铁路版的,外壳已更换,原来那个小板配合带洞的外壳有按钮实现特殊功能。
现在没用了 ...

哦哦,明白了,不拆的话会影响另外两个键的自定义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全拆,你这个是铁路版的,外壳已更换,原来那个小板配合带洞的外壳有按钮实现特殊功能。
现在没用了 ...

哦哦,明白,感谢,那就留着吧,别再手残弄瞎拉

网友G:
下次别买这种,
这种是铁道机+换壳机,
不换壳的GP88也就50块钱左右了。
U高的,需要写到430M左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次别买这种,
这种是铁道机+换壳机,
不换壳的GP88也就50块钱左右了。

主要是看着成色还行,现在的问题是里面的信令板有没有必要拆掉啊,写频收发什么的都正常,但是不知道侧键原来是什么功能,也没用过侧键,应该没换壳,上面的打油的地方实际上是标的司机和机车给磨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着成色还行,现在的问题是里面的信令板有没有必要拆掉啊,写频收发什么的都正常,但是不知道侧键 ...

那个板没用,可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板没用,可以拆掉。

感谢,已经拆掉了

网友(2021-05-20):
铁路的原装机,手头有七八台,都是直接把线剪断,就直接把信令板取出就直接写频使用。上面打磨的两个按键写着是 司机和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