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更换明锐空气滤,结果居然出了点问题

楼主(2021-04-19):
刚刚手贱,自己动手换空滤,一切都一如既往的简单,结果管子上面有个塑料接头无意中碰掉了。就是这个东西手动安装上,但是容易掉

分离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什么东西,用胶粘住行不?
发动机是大众的ea111发动机。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
应该是回气管吧,长螺丝打穿后拧起来。

网友:
无卡子,无螺丝,无螺纹。无封胶。等懂行的说说吧。莫非是负压阀门?要是负压,那就不容易脱落了吧。

网友:
可能是旋转固定的,你装上去后试试转动一下看看能否卡住。

楼主:
准备用502胶粘住,不知可行不?

网友A:
盖子上两个凹槽,座子上两个凸圈,不是卡上还能是怎么固定的?位置对准,一拳头,大力出奇迹。

网友B:
外面用AB胶粘两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用AB胶粘两个点就可以了

这十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两个凹槽,座子上两个凸圈,不是卡上还能是怎么固定的?位置对准,一拳头,大力出奇迹。 ...

用锤子砸的,没效果,力气再大怕弄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十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

应该是曲轴箱回气到空气滤芯,这个里面有个单向阀,所以最好不要用502胶水,,,如果渗透进去把单向阀粘住了麻烦,还是外面涂一点AB胶可靠

网友:
使劲按回去!

网友:
一边扭一边大力按下去,可以卡住的

网友:
直接堵住也行,直接堵住也行,直接堵住也行,直接堵住也行,

网友:
AB胶粘这种材质的可能粘不牢

楼主:
我已经用502粘住了。没有看到什么单向阀的结构,4s店也回复是单向阀,我已经用胶了,再看看吧!

网友C:
单向阀,淘宝自行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阀,淘宝自行就解决了

我用胶粘住了,感觉没变化。就是不知道这个工作原理和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胶粘住了,感觉没变化。就是不知道这个工作原理和用途

就是将缸体的产生的废气再循环到进气燃烧,平衡气压

网友:
这个发动机废气再循环到进气端的管路,

网友:
油箱压力高后的汽油挥发成汽体后经碳罐过滤后再入进气后辅助燃烧的,一端接碳罐,另一端接空滤盖,要粘的话控制好胶量,边缘上一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