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多年前的星牌MF96CX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1-04-19):
这几天收拾库房,才发现一直不用的一块指针万用表玻璃表盘碎了,准备跟换玻璃。

简单测试了一下,表头没问题,精度还可以。在这个表之前有块M10,买了这块之后M10送人了,虽然现在一直在用数字表,毕竟这块老表跟随了好多年,还是换块玻璃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一用,也是修的一种情结吧。

表头灵敏度仅次于M10,带电容测试档,当时很牛B的表。

电池漏液严重,忘了你面还有电池。一块9v是高阻档用,一块蜂鸣器用。

内部做工规整,当时机械表都是这种工艺。

带交流电流测量

输入直流极型选择

网友A:
20年以前也有一块星牌表,忘了型号,真不愧是一个娘养的,表盘颜色搭配和外壳的颜色一个样,当时好像花了50+在前进四路买的,当时的mf47可是要80+,表头是50μA的,就是表头的阻尼不怎么好,移动万用表时表针晃动得厉害,后来有机玻璃罩被摔破了,和楼主这个有得一拼,不知道还在不在抽屉里,现在用数字表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星牌的没用过,mF到用的不少,总的来说,老表用料都不错,如今好多都成帖片件了。

网友:
前几天咸鱼卖了一台

网友B:
手上有一个外壳完整的,表头正常,电路坏了,水平差,想修却无从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个外壳完整的,表头正常,电路坏了,水平差,想修却无从着手 ...

网上找的,可以参考一下。先修最小电流档,指针表一般都是电流档的电阻容易烧,再就是电阻档量电压烧对应的电阻档电阻。

网友:
一款好表,灵敏度比较高,内阻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以前也有一块星牌表,忘了型号,真不愧是一个娘养的,表盘颜色搭配和外壳的颜色一个样,当时好像花了50 ...

有前进五路么,呵呵

网友:
别修拉 可以留个纪念  修好也吃灰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个外壳完整的,表头正常,电路坏了,水平差,想修却无从着手 ...

50包邮解君愁!话说这个表的旋钮和开关设计的巨丑!

网友(2023-07-21):
这种玩意修好也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