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慧荣3821AB 贴sandisk SDYNBIAMA-032G 开卡问题

楼主(2021-04-19):
1、有一个坏的U盘,检查是主控UP2251坏,拆下,换到慧荣3281AB(具体是3281AB L,单贴板),flash ID:453C98B37672,tosp,用老毛子套件和R1019上 DBF和FW都有。2、开卡工具flash识别,CE也识别正确,但就是开不了卡,具体停pretest后,提示:device reomoved without finsh;

请问t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论坛有帖子说,tsop在3281有问题,我东芝有试过也不行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16
这个新贴,你可以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搜以前的贴,有大神说,TOSP的颗粒要用黑片工具开。用黑片工具开后,可以开出32G,as ssd bench 4K有1M,读40M,写35M

楼主:
用另外一个黑片工具开成SLC模式10G,读写非常快,但是掉盘,掉盘后无法格式化。想用这个模式,U盘还是读写快一点好。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黑片工具开32G还是不行,跑圈掉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开32G还是不行,跑圈掉盘

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频。。。。。。。。

请问怎么设置降频?初学者,请指点

网友(2022-01-09):
我有4块 SanDisk SanDisk SDYNBIAMA-032Gx4 R0601 3D TLC   sm3268ab sm3281bb 死活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