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小白求助~不用短接ROM插上转接板就出来1个G 是不是开卡开坏了

楼主(2021-04-19):
大哥,我现在不用短接ROM插上转接板就出来1个G  是不是 开卡  开坏了

网友A:
1024就是没固件了嘛/重新开卡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就是没固件了嘛/重新开卡就是啊

我从新在开  用哪个开卡软件都显示成功  但是就是1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