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跪求IDIC NFC-PM5读写器驱动软件!

楼主(2021-04-19):
跪求NFC-PM5读写器驱动软件!

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我一插上该卡双击盘符立刻就显示这个框来。不知是不是该驱动坏了?
要不然就是:这样子,,,,

网友:
你的电脑中了病毒!建议先检查一下

网友:
看来内置了驱动程序,看错误,应该是不支持windows XP系统,请换到windows7系统或者windows10系统

网友:
中毒了吧,找店家要把

网友:
先换一个系统或一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
这东西不需要电脑吧,单机器就可以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