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问改普通遥控车 RZ7886电机驱动芯片怎么控制速度

楼主(2021-04-19):
网上资料太少了,上论坛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之前用rz7886的电机驱动芯片改装过孩子的玩具车,银辉的XTRC 3和1,玩具车电路是一体那种,普通遥控车,原装就是比例油门,把电路板主马达两根电线直接连上7886的输入端,操控比例遥控时,7886信号输入的电压在大概2-3v之间时,rz7886最终输出的电压也会从低变高,改变电机的速度

这两天又改了另外一台遥控车,原车的方案类似于老的RX-2 TX-2芯片,就是车子前进有两档速度,所谓的正常速度 跟turbo模式。但是这次用rz7886改完,电机就只有一个全速的速度了,也就是电路板不论给出2v电压,还是3v电压,rz7886都只能提供全速给主马达。

想咨询一下后面这种改装,怎么能让7886提供高低两种电压给主马达

辛苦大家看一下

楼主:
有哪位用过这个么

网友A:
大神说的太高级了,请教一个初级点的问题,就是用RX-2B和TX-2B芯片做的遥控车电路,线路图中有用7T电感,有用10T电感的,请教一下,这个是根据什么来替换的?如果我想换成8T的电感,应该换哪些元件……就是天线前面那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的太高级了,请教一个初级点的问题,就是用RX-2B和TX-2B芯片做的遥控车电路,线路图中有用7T电感,有 ...

您这个我不懂啊,我觉得天线前面的电感是根据遥控接收电路的频率来配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