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方正显示器 请问这个2F6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21-04-19):
朋友的显示器,说坏了,刚开机时显示一下就不显示,我感觉是电容的问题,就拆开看看,发现有两个25V220uf电容怀孕,还有两个元件有烧毁的痕迹,一个4640,一个2F横着的6。
请问这个2F6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A:
原装正品 MMBT2907A 丝印2F SOT-23 PNP -60V/0.6A 贴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正品 MMBT2907A 丝印2F SOT-23 PNP -60V/0.6A 贴片三极管

谢谢了谢谢

网友:
淘宝搜整块电源板,二十几块钱包邮。换元件的费用少不了多少,还浪费很多研究的时间。

网友(2021-12-22):
一个4640

场效应管?

网友(2022-03-05):
这是MOS管,考虑换整板,或者买个高压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