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迷你小键盘搞起,Miuni32配列,已在打板路上,不出意外过几天就能收到了

楼主(2021-04-19):
迷你小键盘搞起,Miuni32配列,已在打板路上,不出意外过几天就能收到了

蓝牙+有线双模机械键盘。
type-c正反面都可以插……
位置有限,主控就只能贴在背上了……………
小白只会自动布线,能用就行……插拔轴和焊接轴两用,引出几个脚可以焊rgb灯带

定位板也pcb做了,准备直接悬空堆叠……pcb板大了一圈

底板和定位板一样大螺丝固定……就准备这样用,
不额外搞外壳了

键值先这些吧,可以配置工具改键不要重新刷固件,还是很方便的
小是小但是功能不能少,可以通过切层实现比104键还多的键值功能

设置还行列矩阵的脚。下载源码丢进Ubuntu编译,一分钟左右就编译好了

坐等过几天实物开搞,

补充内容 (2021-4-28 12:04):
已经底板出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074

网友A:
这个厉害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套件

有的 必须有

网友B:
期待成品,键帽外壳打算咋弄?

网友:
大小多少啊

楼主:
22x7cm,你想要多小?
再小就只能再减键或者找其他小的按键用了

网友C:
非常期待——不过捉摸了半天,少那么多键,没弄明白怎么用啊

网友:
帮顶,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成品,键帽外壳打算咋弄?

键帽要么无刻,要么便宜的光头佬的其他键帽替代,

楼主:
我有个gh60 还有个飞线改的102键的 都是蓝牙有线双模的

网友D:
常用的空格键、上档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期待——不过捉摸了半天,少那么多键,没弄明白怎么用啊

键完全够用的 33个键8层相可以设置200多个不同按键
可以设置按住切层也可以设置按一下切层,都可以按自己习惯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空格键、上档键在哪里?

这都不是问题,每个键都可以自己设置成想要的按键 ,

网友E:
这个厉害了,等看后续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等看后续成品

不出意外过几天到了产品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