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80年代国外买的助听器拆修(REXTON EM30)

楼主(2021-04-19):
刚刚修复了一个老式助听器,朋友说是80年度国外购买的,05、12年又买了两个新的,这个老助听器就一直在老人那里放着,刚刚收拾东西找出来了,装上电池不能用了,老人感到很失望,交给我试试能不能修复。

主机正面

说明书,看不懂

电池仓

电路板正反面

原装的耳机,线很细,插头也很特别。

维修完毕,就是那颗蓝色的电容的问题,换下同型号的就正常了,开机试了一下,震得耳朵不舒服。

网友A:
1952年,力斯顿在瑞士的苏黎士成立助听器工厂与研发中心。1956年“REXTON”英文商标诞生。
至1974年,力斯顿为欧洲的政府采购项目提供了25万台助听器,同时在全球各地成立子公司。
1974年 力斯顿在新加坡成立制造工厂,1975年兼并“A&M”品牌助听器。
70年代初力斯顿开始关注亚州市场,1974年力斯顿在新加坡成立了制造工厂。
1975年 力斯顿兼并了“A&M”品牌助听器。
1981年 力斯顿加入西门子听力集团,进入了一个质量与服务的新水平,同时进一步的推进了全球化的品牌策略。
2011年2月22日 力斯顿在北京进入中国市场     “用心聆听 中国知音”!

网友:
分立元件电路,拍几张清晰大图,可以抄板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52年,力斯顿在瑞士的苏黎士成立助听器工厂与研发中心。1956年“REXTON”英文商标诞生。
至1974年,力斯 ...

厉害

网友B:
这个耳机端的连线有些也是可以拔出来的。那个年代的助听器,最欣赏的就是助听器的耳机,做的很漂亮,线也是尼龙加筋的多股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52年,力斯顿在瑞士的苏黎士成立助听器工厂与研发中心。1956年“REXTON”英文商标诞生。
至1974年,力斯 ...

这些资料您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是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我觉得这个设计方案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端的连线有些也是可以拔出来的。那个年代的助听器,最欣赏的就是助听器的耳机,做的很漂亮,线也是 ...

我一直担心把耳机线给拉断了,实际上真的很结实,很轻巧。第一次见这种耳机线。

网友:
国际大牌的电路也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这玩意儿主要是耳机做的好…

网友:
把电路图画出来,元件值标上

网友:
助听器本体是不是一个拾音放大电路?

网友:
有个电阻被腐蚀了,引脚要处理一下。

网友:
我怎么觉得只是三根三极管放大,
现在的应该有降噪电路的吧?
那个蓝色电容是红宝石

网友:
的确是节省到哭的地步了

网友:
放大声音的电路吗?当年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
谢谢分享,能跑个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
这款动铁至今还在销售 记得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可能还穿开裆裤呢 我爷爷的匣子配的耳机被我掰开就是这结构 不过耳机长什么样忘记了 那是中国好像只会做这种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