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L06B开卡提示坏块过多。。。。。。

楼主(2021-04-19):
配置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是美光的L06B。toggle是装还是拆???现在是拆掉了。

网友A:
土狗肯定是拆的,现在是缓存不过,这是几个颗粒的镁光L06B,组成2T的镁光的2258H L06B和英特尔的不一样,同样固件开英特尔的就OK,开镁光的就有BUG,固件最新版本的T版本解决了这些BUG,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镁光L06B的BUG问题,因为我吃过亏,板子都搞坏了一个,镁光的L06B特别的少,玩的人也特别的好,镁光的颗粒基本上都是BOKB出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土狗肯定是拆的,现在是缓存不过,这是几个颗粒的镁光L06B,组成2T的镁光的2258H L06B和英特尔的不一样,同 ...

老总可否私我一个T版本固件

网友:
也可否私我一个T版本固件,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总可否私我一个T版本固件

你可真狠啊,你没有看清吗,到现在才2个人下载,这固件估计得上千元了,我哪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肯定是拆的,现在是缓存不过,这是几个颗粒的镁光L06B,组成2T的镁光的2258H L06B和英特尔的不一样,同 ...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固件,其他的都开不了了???

网友C:
镁光是ONFI阵营要拆土狗/现在好像是报错缓存/可以先用22246XT开一下看看缓存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2246EN的缓存频率一般都是选择380MHZ你看下是不是设置问题/ 开卡指定一下容量/或者降容开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固件,其他的都开不了了???

你先把缓存拆了一个,开1g缓存试一试,多换几个固件,有时候能过,我8ce用58xt能开过,16ce怎么开都不行,哪怕开128g也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搞得我真是头大,58h偶尔能过,有的时候双晶缓存能过,基本上单晶是没问题。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可能是镁光的l06b实在是太少了,优化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镁光是ONFI阵营要拆土狗/现在好像是报错缓存/可以先用22246XT开一下看看缓存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2246EN的缓 ...

他是上58h的,镁光的l06b上46en倒是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是l06b还是上58h好一些,个人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固件,其他的都开不了了???

你到现在都没说是多少颗粒贴成2t的,而且id和板子的图都没有上,那么多的人帮你回答,你就不能勤快点,多上点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缓存拆了一个,开1g缓存试一试,多换几个固件,有时候能过,我8ce用58xt能开过,16ce怎么开都不行 ...

不会提示缓存容量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现在都没说是多少颗粒贴成2t的,而且id和板子的图都没有上,那么多的人帮你回答,你就不能勤快点,多 ...

8贴的。我现在用手机上的,没办法传图片。。。

楼主:
这个是板子的图片,有个没上内存颗粒。合计开58xt,但是也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板子的图片,有个没上内存颗粒。合计开58xt,但是也没成功。。

不是都说了吗,先按照我的程序跑一边流程,而且这个板子主控面换个一体电感,要不用转接口供电不足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说了吗,先按照我的程序跑一边流程,而且这个板子主控面换个一体电感,要不用转接口供电不足开不了 ...

好的,多谢,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