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旗速2线9CM散热风扇 改成3线增加测速功能......

楼主(2021-04-19):
好久没发贴了, 今天比较闲, 来一发吧。话说前两天用签到红包买了两个旗速散热风扇, 一个12CM的, 一个9CM的。

我想把9CM扇装在电脑机箱上, 但是风扇原装是2.54的2线插头
打算给它换个插头, 再增加个测速功能, 这样系统里就能看得见啦

开始拆了, 揭开不干胶贴, 好多油啊

撬开卡子

好了, 可以拿下扇叶了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是276A, 应该很容易改,如果厂家留了元件位置那就更好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拧下定子, 线都扭断了

呃, 厂家没有预留测速元件位置, 必须自己加了

这里钢片拧变形了, 已经矫正过来, 应该不影响使用

测一下线圈有没有搞坏, 这个是通的

另一个线圈, 也是通的

准备改造, 先研究电路

很简单的几根线

标记一下位置

按照这个图改,FS277是由霍尔传感器和输出线圈驱动组成的一个芯片,应用于二相直流电机,适用于从小型CPU冷却器到鼓风机和直流风机的电动机。典型的运行电流为0.4A,工作电压范围为3.0V ~ 20V。主要功能:双线圈驱动、反向电压保护、集电极开路、高灵敏的无触点开关、提供FG转速输出信号等。

下一层继续发呀......

楼主:
按照电路, 摆好元件
三极管选用PMBT2222A, 丝印W1P
电容不太好搞, 主要是耐压不知道, 后来从一个笔记本废板上拆了一个25V的

开始刻板, 好久不动刀了, 自从可以电路板打样, 人就变懒了, 刀就入库了
于是手生了, 刻错了一条线, 还把地线给划拉断了

刮开涂层

焊上元件

多加了一根蓝线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再装回去

重新上油

贴回贴纸

用个新头子吧

完工了

上机测试, 欢快的转了起来

电脑BIOS里看一下, 呃?? 没有读数! 转速为0!
又是哪里犯了低级错误? 唉, 返工吧...

排查发现是画图的时候, 把三极管脚位搞错了
所以前面那张图是错的, 应该这样放
因为前面设计错了, 现在要翻过来, 字面朝下焊接

重新焊好

再上机测试, 哦耶, 2812转

真完工图

发完啦, 散场啦

网友:
就这
就这
就这我都看得很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电路, 摆好元件
三极管选用PMBT2222A, 丝印W1P
电容不太好搞, 主要是耐压不知道, 后来从一个笔记本 ...

自己动手做的。

网友:
竟然可以自己改测速,长知识了

网友:
红包撸的风扇真心不建议改,没准线都是铝的。看那线路板,感觉质量都不咋地,没准返工多焊几次,覆铜板都敢翘翘了。

网友:
串二极管直接从线圈上接出来不就完了吗,

网友:
楼主的电脑可够老的,还在用ddr2的内存啊

网友:
可以改4线控速了

网友:
厉害,但是成本是问题啊

网友:
费那么大力气可以直接买个好的了,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能力

网友:
数码电子,男人的玩具
这纯手工打造,这颗风扇
应该一颗永流传,时代在进步
去海南看望二姐,她拿出了二姐夫做的熨斗

网友:
接个调速旋钮。

网友:
0OHM 电阻多余. 不要二极管应该也行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12厘米风扇我也买了一个,噪音太大,实在接受不了,闲置了

网友:
都改测速了为什么不一步到位改调速呢

网友:
自己完成测速的改造

网友:
费心了,都是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