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针式打印机缺线条,打印头拆解

楼主(2021-04-19):
办公室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缺线条了,换了一个打印头,旧的就拿来分解了

(⊙o⊙)…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大意了,打印针散落一摊,看来没技术还原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

网友:
现在的打印头设计,比以前的好安装多了。那根针是被你拆断的还是打断的?在等换一个打印头,你就可以凑出一个完好的打印头了

网友:
买个针换上就好了,这样拆还能复原吗

网友:
以前有通过软件设置代偿断针实现正常打印的方法

网友A: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针卖了!以前像这样的换个针就好了。

网友:
被色带拉断的,所以色带穿孔后一定要换!!!

网友B:
比爱普生1600K系列的打印头好拆多了,那玩意可是两层设计,短针坏了要全部拆长针,你这个简单,买些对应打印头的针就可以自己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针卖了!以前像这样的换个针就好了。

应该还有的,现在仍然有不少针式打印机在使用,色带什么的都有卖。

楼主:
给我们换打印头的人说,一个头24根针,电脑城报价30元换一根针,如果有这手艺,就发财了

网友:
以前1600K有断针替换程序,用其他针代替断针打印。

网友:
90年代,有一个兄弟会换针,觉得太厉害了。后来出现软件能代替断针的,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软件可以用?

网友:
我X,才知道针有这么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爱普生1600K系列的打印头好拆多了,那玩意可是两层设计,短针坏了要全部拆长针,你这个简单,买些对应打 ...

对。我上次折腾一个608kii头弄了一上午

网友:
十几年前换过针!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拆机,好高级,涨见识。
貌似撞针原理就是电磁铁?一圈24块电磁铁对应24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们换打印头的人说,一个头24根针,电脑城报价30元换一根针,如果有这手艺,就发财了:lo ...

我这里是50元换一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上次折腾一个608kii头弄了一上午

这个头子很贵么,有问题直接换一个就好了,自己搞多麻烦...

网友D:
我一直好奇,设计打印机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太复杂精密了!估计也是反复实验经历多次失败才设计出来的!最后还要软件支持!想想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好奇,设计打印机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太复杂精密了!估计也是反复实验经历多次失败才设计出来的!最 ...

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发展来的。刚开始的时候IBM搞的针式打印机只有9针,后来日本人学会之后改进到24针。欧美语言只有20几个字母,所以他们主要用字轮打印机,日本因为使用汉字所以必须使用点阵打印机,所以他们在针式打印机上花的功夫最多,最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针式打印机市场。美国人创新能力强,又发明了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们换打印头的人说,一个头24根针,电脑城报价30元换一根针,如果有这手艺,就发财了:lo ...

你穿越到1995年这个价格是能发财。。。现在糊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