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钻的电池充电,为什么18650电池充不满呢?

楼主(2021-04-19):
给电钻的电池充电,用的可调电源,调到12.6V 1A,当电源无输出的时候测量电池才12.2V,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冲到12.6才对吗?21V的电池也是冲到20.6左右就停了。

网友A:
你用的DC口是吧,DC口的保护板一般在输入端有一颗SS34,大电流压降0.6v小电流压降0.3V左右,当然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DC口是吧,DC口的保护板一般在输入端有一颗SS34,大电流压降0.6v小电流压降0.3V左右,当然满不了 ...

是用的DC口,那是不是提高电压就好了?这种有DC口的可以直接接到输出端那里充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DC口,那是不是提高电压就好了?这种有DC口的可以直接接到输出端那里充电吗? ...

直接从输出端充就没过压保护了,不过可调设置好浮充电压也无所谓,你非要充满干嘛,4.1V基本上有95%的电量,剩下那0.1V又慢又没啥用,你真想充满就设置13V的浮充电压用DC充,不过就算充满了静置几个小时也会掉一点的。

网友B:
充电是先横流再恒压的,普通电源冲不满!!!

网友:
吃得太饱对身体不好

网友:
你没有测量过原装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先横流再恒压的,普通电源冲不满!!!

就是恒流恒压的,充不满应该是2楼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输出端充就没过压保护了,不过可调设置好浮充电压也无所谓,你非要充满干嘛,4.1V基本上有95%的电量 ...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的什么可调电源?我最近也想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可调电源?我最近也想入手一个

龙威模拟的6405,闲鱼淘的,不过真的建议买个数控的,摸你的每次扭旋钮调节麻烦的要死,一不小心就过了,电流调节大小还要短接才能看到

网友(2021-10-26):
18650电池充到4.280v有危险吗?我有个Sunflower Rich 4槽充电器恒压有4.280v

网友(2022-05-31):
引用 楼主:
龙威模拟的6405,闲鱼淘的,不过真的建议买个数控的,摸你的每次扭旋钮调节麻烦的要死,一不小心就过了, ...

多圈电位器就是这样,还是270度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