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了电阻的电焊机再次爆热敏电阻

楼主(2021-04-19):
上次电焊机换了一个10欧的热敏电阻没想到没过几天电焊机一开机就嘭的响一声,这不拆开一看热敏电阻又爆了。由原值10欧变成10多千欧 上边还少了两块 漏出里面的金属

继电器加20v电压后测试另外两个引脚通断 也很正常  线圈通电后另外两个引脚导通。线圈断电后另外两个引脚不导通。
找不到合适的热敏电阻打孔并联了两个8欧的体积不一样的电阻。

电容和整流桥

板子背面为啥要涂一层透明的东西,起绝缘作用?
一开始以为是继电器接触不好导致热电阻长时间流过大电流被烧坏的,可是继电器测试了一下也没问题,就并联了两个热敏电阻先凑合着用,换好之后电焊机开机时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说明继电器起作用了,先这么用着吧,热敏电阻在坏了就从淘宝买几个阻值合适的热敏电阻。

网友:
透明的是三防漆。

网友A:
热敏电阻功率小了,最好是用个5W+的10R 电阻。透明的是三防漆。

网友B:
换的热敏不够大   多并几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热敏不够大   多并几个看看

还有一个10欧的没并联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功率小了,最好是用个5W+的10R 电阻。透明的是三防漆。

NTC 热敏电阻没查到是多少瓦的只查到阻值多少直径多少  坏的那个就是10欧的直径9毫米多少瓦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没测一下那几个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测一下那几个电容的容量???

热敏电阻在坏了就拆下来测试一下,主要是不好拆螺丝多,焊的时候锡融化的也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敏电阻在坏了就拆下来测试一下,主要是不好拆螺丝多,焊的时候锡融化的也慢 ...

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D:
换成水泥电阻限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水泥电阻限流试试

是个好方法 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电阻吧

网友:
水泥加热敏, 算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