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寸锂电圆锯那家强?

楼主(2021-04-19):
RT.

最近想买个7寸圆锯, 目前手头有老款大艺电池和威克士的 20V锂电池 个两块

但是看上了大有 7寸无刷 外转子的,不知道大有可不可以改成大艺电池。

当时为了买个高压水枪,所以跳了威克士的坑,现在准备出掉 威克士全不 然后退坑了, 目前打算只留老大艺20V系统兼容的机器。

楼主:
另外我看到大艺 新的A3电池平台 也有7寸无刷圆锯 价格只有大有的1/6左右。但应该是内转子的且有霍尔的吧,不知道扭矩和其它方面比大有差多少。

话说大有这几年怎么变得这么贵了? 一个7寸锂电圆锯都要卖到一千大几百了,带电池充电器更是两千多了, 目前还是大艺 和东城 的工具一如既往的接地气啊

网友A:
7寸的都是干大活的,用锂电的不一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寸的都是干大活的,用锂电的不一定合适。

7寸的能算啥大活,干大活的都得是9寸或10寸起步了,这7寸垂直极限切深才60mm,45°角切的话才40mm左右的切深,稍微大一点的木方条都得两刀。

就是个DIY的工具,手里正好有电池包,所以想整个无线的,用着方便一点

网友:
好像7寸能打的也就威克士了。(搜索了一下7寸貌似更大。我说的是玩具版wu533.非7寸)

网友:
用着大有代工的考伯特七寸拉杆锯,合金锯片,最大锯过3毫米厚度89的钢管,无刷无霍尔,精度还能接受,动力也能接受,就等大有自己的斜切锯上市了,去年就已经网上看见图了,不知道为啥一直没上市

网友:
家用5.5寸就够了

网友:
觉得插电的7寸电圆锯挺沉,锂电的应该会更重

网友:
用过的发个言,锂电圆锯耗电大,至少要两块大电池才用得爽。

网友:
这个要做得不错的,还是得伟。

网友B:
我有个得伟的拼装机60V的570圆锯,7.1/4锯片锯木头超爽的!槐木栗木通通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得伟的拼装机60V的570圆锯,7.1/4锯片锯木头超爽的!槐木栗木通通不在话下

...

拼装机 多少钱拿下的?

网友:
牧田有个40v9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装机 多少钱拿下的?

机子没有底板,压板,三百多。配件40块钱就够了,但是电池又花了3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装机 多少钱拿下的?

要改装一下子。

网友:
咸鱼大有FLEX版差不多500左右,加两个电池带箱子好像1000多点,不过估计快卖完了,现在的价格套装都在1300左右

网友C:
这是6.5寸的 有牧田款和大艺款 无刷无感 220元 咸鱼包邮今年的新款 铸铝底座 精度高 不会歪  公模做工还不错 跟大有媲美 完全秒杀淘宝那些5.5寸的垃圾 十台有九台底座是歪的

机子设计功率是1000W左右 需要搭配大电流电池 (我自己制作的电池能达到800W功率)
切割力度跟插电220V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6.5寸的 有牧田款和大艺款 无刷无感 220元 咸鱼包邮今年的新款 铸铝底座 精度高 不会歪  公模做工还不 ...

这个不错啊,是我想要的,无霍尔的话,调速不方便,不过电锯用到调速功能是不是也不多? 只要转速安全不烧糊木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没有底板,压板,三百多。配件40块钱就够了,但是电池又花了350

哇~ 这个性价比高哎,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2022-01-30):
我也是买的17楼的款,万宝搞活动200入的,应该是仿牧田仿的最接近的了,我用自己组的电池家用diy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