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世纪Sikl的20V 有刷机可以改老大艺电池吗?

楼主(2021-04-19):
RT...

都是大有产的,电池协议还不通用?

现在大有旗下的产品 光20v平台就整出多少种不同协议的电池了?

网友A:
大有就一种协议啊 还是和考伯特一样的协议 你说的应该不是大有 是泉峰集团 大有只是泉峰集团旗下的一个牌子 泉峰还有其他各种牌子 比如 FLEX EGO 小强 还代工部分博世 牌子不一样 协议不一样也正常 有些牌子毕竟是买的别的国家的 比如SKIL 沿用的可能就是skil原有的协议 不能买了之后就把协议改了吧 这样以前的用户非疯了不可  还有一点就是 电动工具经常交叉代工 还是拿大有 世纪和考伯特做例子 大有和考伯特是一个厂出的 协议就一样 SKIL和低端牌子小强应该就是别的厂子出的 协议就不一样(小强定位低端 就没有协议 最多有个10K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就一种协议啊 还是和考伯特一样的协议 你说的应该不是大有 是泉峰集团 大有只是泉峰集团旗下的一个牌子 ...

所以世纪的电池 有加密协议吗? 还是改个下拉电阻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小强电阻都没有。但是小强保护板不错,各种保护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强电阻都没有。但是小强保护板不错,各种保护都有。

但是小强的不能通用世纪的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有就一种协议啊 还是和考伯特一样的协议 你说的应该不是大有 是泉峰集团 大有只是泉峰集团旗下的一个牌子 ...

Flex和大有是一样的,考伯特和大有的协议一样,但是电池电压不一样,考伯特的机器插大有电池会转速变低,反过来大有用考伯特转速会变高,会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ex和大有是一样的,考伯特和大有的协议一样,但是电池电压不一样,考伯特的机器插大有电池会转速变低, ...

6串和5串区别 协议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世纪的电池 有加密协议吗? 还是改个下拉电阻就可以用了?

有协议 需要用世纪电池 部分翠峰电池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