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简单拆个TP-LINK USB无线网卡

楼主(2021-04-19):
朋友的,坏掉了,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挽救一下,我就拆开看了看,这货也太简单了看外形好像还不错,也挺有分量的

拆开后里面一块电路板上一块主芯片焊俩天线,一块铁块配重,然后就没有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不是USB接口的问题,那我这水平也就这样了,回复朋友:“换一个吧”
RTL8192

这个好像是个300Mb的无线网卡,换一个也不算亏了

网友:
C2附近好像掉了一个元件,是电阻还是啥?

网友A:
如果你朋友不要这个无线网卡了,你可以折腾折腾,如果是电脑完全检测不到,先检查一下5V转3.3V的DC-DC降压IC是否正常,量一下电源IC输入和输出有没有? 就是图片里标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朋友不要这个无线网卡了,你可以折腾折腾,如果是电脑完全检测不到,先检查一下5V转3.3V的DC-DC降压I ...

是时有时无,已经扔掉了。我也怀疑是掉了个原件或者哪里接触不良,能力有限,就扔了

网友:
8192EU 弄的这么唬人

网友:
很一般的做工,天线倒是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朋友不要这个无线网卡了,你可以折腾折腾,如果是电脑完全检测不到,先检查一下5V转3.3V的DC-DC降压I ...

Mark,记录下~

网友:
TP就是垃圾路由器的代名词了

网友(2022-01-07):
不错,比较详细,继续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