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c5t摄像头怎么用ttl刷固件

楼主(2021-04-19):
萤石摄像头,海康录像机突然搜不到ip,插电联网之后ping可以通,路由器也可以看见设备,海康录像机搜索不到,萤石云里面的局域网内设备也搜不到,想给摄像头升级试试,想知道ttl怎么接线和操作步骤,需要什么软件,下面是摄像机主板或者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板子有TTL引出,接好线。开启串口工具。给设备上电,然后打断引导,就可以用dav固件刷机了!
海康的大部分摄像头在SADP里面能搜索,但是无法连接,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刷固件!萤石云部分可以!
话说,海康的产品还是和产品线有关系,很多容易丢固件!

网友:
用sadp搜索看看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C5T你是单独连网使用还是接录像机使用,如果接录像机先把设备和手机解绑了,然后恢复出厂,录像机不联网在网络设置中固定IP,一般192.168.1.68   子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设置完成后,摄像机通电(启动时间2分钟)连接录像机搜索IP 试试! 如果绑手机  设备恢复出厂 连接路由器萤石云视频扫码绑定即可

网友:
海康的官网上的网络搜索软件SADP

网友:
萤石海康分家了 兴许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TTL引出,接好线。开启串口工具。给设备上电,然后打断引导,就可以用dav固件刷机了!
海康的大部分 ...

怎么接线大神知道吗,还有打断引导怎么操作呀,以前没玩过TTL,是不是和刷路由器步骤差不多,网上刷路由器的教程可以搜到,摄像头的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大神知道吗,还有打断引导怎么操作呀,以前没玩过TTL,是不是和刷路由器步骤差不多,网上刷路由 ...

和路由器差不多!TTL先找出GND和VCC,剩下的就是TX和RX 试一下就出来了!
打断如果没记错应该是Ctrl+U,不对的话在TTL里面看一下Boot有提示!
码率是115200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我应该输入什么命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路由器差不多!TTL先找出GND和VCC,剩下的就是TX和RX 试一下就出来了!
打断如果没记错应该是Ctrl+U,不 ...

我发个图片,我以前的步骤应该没错吧,这个命令应该怎么输入呀,我直接输入的固件名应该不对,我把固件放到tfpd目录里面了,ip我设置的192.168.2.3大神在帮我看看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个图片,我以前的步骤应该没错吧,这个命令应该怎么输入呀,我直接输入的固件名应该不对,我把固件放 ...

在HKVS # 后面输入 ?或者help  会提示所有可用的命令。
有一个就是升级固件的命令。然后运行该命令!
这个命令好像是从固定IP的TFTP加载DAV包,把电脑IP改成该IP就行了!

网友B(2021-08-31):
你好,我淘来个c5t,线被剪掉了,拆开看了一下,引出到外部的是俩插头,一个2心的,一个8心的有6根线。
忘了拍照片了
请问:那个2心插头一灰色一棕色线的定义?(我感觉应该是poe电源线),大插头的红色和黑色线定义?(应该是12v电源吧?)
不知道对不对,不敢乱试,还望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淘来个c5t,线被剪掉了,拆开看了一下,引出到外部的是俩插头,一个2心的,一个8心的有6根线。
忘 ...

我的没有poe供电不知道你得有没有
一共出来6线,两个是12v电源四个是网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poe供电不知道你得有没有
一共出来6线,两个是12v电源四个是网线 ...

找到资料了,接线测试有密码,专业摄像头,必须海康官网递交单位证明和身份证件才能恢复密码,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poe供电不知道你得有没有
一共出来6线,两个是12v电源四个是网线 ...

正像是说的那样的定义,测试时不用接poe的两根线,红黑接12v即可

楼主(2021-12-24):
引用 网友B:
找到资料了,接线测试有密码,专业摄像头,必须海康官网递交单位证明和身份证件才能恢复密码,太麻烦了 ...

今天测试的刷机可以把摄像头洗白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的刷机可以把摄像头洗白白

出出教程呀,不是会刷机改序列号吧,现在的新机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出教程呀,不是会刷机改序列号吧,现在的新机无效

我只知道c5t刷机没问题可以去掉密码

网友(2022-08-16):
用土豪金ch341a编程器,烧录25Q64X芯片,更改其中的序列号和验证码。萤石云重新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TTL引出,接好线。开启串口工具。给设备上电,然后打断引导,就可以用dav固件刷机了!
海康的大部分 ...

您好,需要指导,方便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