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鑫谷630w电源,有时不启动,或启动无pg信号求助

楼主(2021-04-19):
昨天房间用高浓度氯气消毒,晚上就发现电脑无法启动,应该没有因果关系,检查发现电源坏了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没有明显烧毁,大面积补焊,没效果,有5vsb,绿线有2.4v。不知道什么操作之后。通电短接绿线后,风扇可以转了,有5v,3.3v,12v输出,蓝线只有11.6v(-1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偏差有点大的),但没有pg信号。并且单次通电,只能通过短接,使电源启动二次进行测试,第三次短接后风扇不会转(不知道本来是这样的,还是有故障),3.3,5,12v不会出来。

电源保护芯片9s313a,pgi引脚(应该是控制pg信号输出的信号),风扇转时1.2v,短接风扇不转时0v,不短接时0v

pg引线一直无电压

①想问下怎么修,沿pgi引脚往回找?
②网站的图片有点问题,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原图。
③这几个芯片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有的大神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下高手看看

网友A: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就是产生5伏SB那个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产生5伏SB那个电源的滤波电容?

上面方形的一大一小,小的顺着输出找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紫色线(没记错的情况)连接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方形的一大一小,小的顺着输出找输出滤波电容

您是说方形变压器吧,就是那个主变压器附近那个小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方形变压器吧,就是那个主变压器附近那个小一点的变压器?

对顺着输出找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顺着输出找滤波电容

找到10v1000uf的电容,换了故障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10v1000uf的电容,换了故障没有改变。

跑电路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

圆圈圈的二极管,和变压器连接的一端用交流测量是1.2伏,直流测量是12伏,过了二级管变成了37v(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那个地方出来的是高频测不出)

过了R61仍然是37伏,过了R72那个21k欧的电阻变成了1.2伏

网友B:
上示波器看看,重点检查启动电阻,电源芯片供电,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看看,重点检查启动电阻,电源芯片供电,各电容

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看看,重点检查启动电阻,电源芯片供电,各电容

现在又不启动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电源芯片用不用查前级的两个pwm芯片,小白一个,懂的也不多,只能跑跑线路按照元件测试。

那个PGIn引脚,工作电压到底要多少才算正常?在1.2伏的时候没有输出PG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电路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

圆圈圈的二极管,和变压器连接的一端用交流测量是1.2伏,直流测量是12伏,过 ...

C43    1000UF 16V     st9s313    7脚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有5vsb,绿线有2.4v。辅助电源正常。
短接绿线起动是正常手法,不短接不会主电路起震工作。

只能通过短接,使电源启动二次进行测试,第三次短接后风扇不会转说明主电路前面没有起震,找 芯片起震哪两个脚或推动管 示波器看波形或用指针表看摆动。因为大电路图模糊不清不知是哪脚 只能讲通用查找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3    1000UF 16V     st9s313    7脚的滤波电容

已经换过了,故障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5vsb,绿线有2.4v。辅助电源正常。
短接绿线起动是正常手法,不短接不会主电路起震工作。

现在短接又完全没反应了,但是之前PG信号没出又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5vsb,绿线有2.4v。辅助电源正常。
短接绿线起动是正常手法,不短接不会主电路起震工作。

谢谢了,我先自己查下资料。这个电路图和我的次级相同。这个电源初级是
cm03ax和cm6805bg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电路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

圆圈圈的二极管,和变压器连接的一端用交流测量是1.2伏,直流测量是12伏,过 ...

待机时候PGI正常要在1.2V左右,表示电源输入正常。
这个信号来源变压器次级经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再经电阻分压得到1.2V。
所以换下你圈出来的地方的C36 104电容看看。
不行就顺着PGI线路测,测D12  FB 这些保护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短接绿线的情况下,拍一拍电源壳,看能不能启动?不会是绿线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