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魔百和CM101s移动机顶盒刷机成功

楼主(2021-04-19):
上月发帖求助过,因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闲置了,昨天休息就捉摸怎样刷机,假如搞坏就扔了。先是下软件在电脑解压多制到U盘,按网上介绍在短接两针脚后再打开机顶盒电源,我是用万用表笔短接两针脚。默数20秒放开表笔,看到U盘在闪,因电视是显示我的应用,历史收藏,放轻松看联播那个画面,一直没看到机器人,我也不知个所以然,就不管它。到电脑上看刷机步骤,过些时间到客厅U盘没闪了,心里没抱任何希望,关机重新启动,电视画面看到华为字样(没拍到),有戏,后要下电视家,打开电视家里好多频道,用移动机顶盒遥控才能操作,电视机遥控器摇不到电视家里面的频道,心想看来是成功了,后反复测试刷机成功,上图片了。

楼主:
还有些图片。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

网友A:
关键是先有固件才行。

楼主:
上次发帖求助后,因不懂刷机,这机顶盒就一直闲着,其间在电视上下载电视家和闪电超清直播软件安装上,那电视看着真累呀,用电视机遥控器按得心累。用这个机顶盒方便多了,还能看地方台,遥控操作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先有固件才行。

在网上找的免费的,刷机时没看机器人,也不知刷机时怎样才能看到那个机器人。
另外还有个电信机顶盒,那芯片没针脚,我更拿它没办法。

楼主:
就是图片下面这个电信机顶盒,试机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络宽带是联通,今天别人给我个16年的广电网络机顶盒,等下发个帖赚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的免费的,刷机时没看机器人,也不知刷机时怎样才能看到那个机器人。
另外还有个电信机顶盒,那 ...

有的机型插上带固件的u盘,开机直接就可以刷。

网友B:
从废品站收了一个刷好的M301H,现在也是吃灰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废品站收了一个刷好的M301H,现在也是吃灰的命

价格合适的话我收了它

网友C:
回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搞成功。

记得搞成功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搞成功发帖。

收到。试验成功一定发帖记录一下。

网友(2021-06-23):
我有101S,很热,不定时卡机

网友(2022-11-14):
我的CM101S短接就是不成功,用缝衣针试过,用螺丝刀试过,其他的东西还没有试,不知道是不是短接的问题,没有效果,直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了,不会进入刷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