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了个麦博M-200音箱,主声道无力是啥原因。

楼主(2021-04-19):
洗洗后再上菜,外观还ok。
麦博M200,当年电脑城比较走量的机型。

整机比较轻薄,接口也单一,
无3.5mm的耳机输入插口。

待机功耗7W.

主板很小一块,两个大电容滤波。

这种小音箱,

标准的3300UF电容滤波设计。

4558好像是做低通用的。

D2030A功放芯片三片。

左右音箱输出端子断在了里面。

拆下来原本想从里面把它捅出来,
无赖里面是密封的,
用电钻试试。

刚刚好,断在里面的插头芯。

这个音箱,

必须插入左右输出声道才有声音,单独插入一个输出声道无声。左右声道目前干瘪无力,低音声道正常
这种是虚焊还是功放芯片坏了?或者其他哪里坏了?

网友:
换那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A:
有可能坏了一个声道,先查输入,再查输出

网友:
检查一下左右声道是不是串联的

网友:
会不会是钻头把接口搞坏了。

断针都是直接用别针烧红,捅进去。拔出来就可以。

网友:
回收站天天有丢这东西。

网友:
电位器老了吧

网友B:
麦博连2毛一个的JRC4558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查查RCA负极输出有没有断。

网友:
对,先查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博连2毛一个的JRC4558都不舍得用了。。。

2毛一个的JRC4558说不定和里面的是同一个厂产的。。。

网友:
我看电容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坏了一个声道,先查输入,再查输出

左右声道应该是独立的,为何要两个同时插入才有声音。这点费解,我的另外一个音箱,就可以单独插一个喇叭播放。

网友:
是不是左右声道公共线断了?3.5mm接口3根线断了一根?所以左右声道成了串联了?
建议检查线和接口

网友:
是不是左右声道公共线断了?3.5mm接口3根线断了一根?所以左右声道成了串联了?
建议检查线和接口(这个是正解)

网友:
麦博,麦博,迈克拉伯 !

网友:
这种东西声音不正常都是先查电位器的。

网友:
  这个好检修的。

关键修好了。也不值几钱的

网友(2021-10-06):
引用 楼主:
左右声道应该是独立的,为何要两个同时插入才有声音。这点费解,我的另外一个音箱,就可以单独插一个喇叭 ...

你连这个都修不好吗?很简单啊

网友:
我有一台以前麦博还叫麦兰的年代的M-300,到现在21年了,中间坏的几次都是耦合电容失容,左右声道的和低音的我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