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锂电充电模块推荐吗?

楼主(2021-04-19):
想做个锂电电源,不想一直充电,能否通过成品模块实现:电压低于3.8v就充电,到4.2v就停止充电,然后电池电压不低于3.8v就不充电,哪怕一直插着电,这样就或许电池能耐用点。】

求推荐解决方案,或者解释下锂电一直充电是否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
意义在哪?

-----------------------------------------------

网友:
单片机加充电芯片,perfect

网友A:
一直充电,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么有你不停充放来的多,不妨充到3.5-4V,好像有手机厂家建议别充太满

网友B:
用358或者393之类的搭一个电路,正好两路比较器,一个低于设定电压电压开启,一个高于设定电压关闭。
可参考这个电路https://www.jichudianlu.com/archives/522

网友C:
一直插着市电还要锂电池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58或者393之类的搭一个电路,正好两路比较器,一个低于设定电压电压开启,一个高于设定电压关闭。
可参 ...

谢谢,想找成品模块,技术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插着市电还要锂电池做什么???

大门遥控门锁的,平时市电转直流供电,电池备用。万一停电还能进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充电,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么有你不停充放来的多,不妨充到3.5-4V,好像有手机厂家建议别充太满 ...

非常感谢回复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

比较器可以方便实现~

当“变化值”高于“设定值”时,输出端为1(有电),

当“变化值”低于“设定值”时,输出端为0(没电)。

网友D:
两路电源自动切换器,x宝上找客服问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门遥控门锁的,平时市电转直流供电,电池备用。万一停电还能进屋。

这种用法,建议直接用法拉电容,串联几个,直接并联在稳压电源上,只要耐压比电源电压高就行了,可以加个二极管防止反流,稳压电源停电直接电容供电,一般一天半天不会有问题。

不过如果楼主的电源会随时停电几天的就只能锂电了,搞个TP4056模块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法,建议直接用法拉电容,串联几个,直接并联在稳压电源上,只要耐压比电源电压高就行了,可以加个 ...

TP4056模块和直接用手机充电头在电池有保护板的情况下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电源自动切换器,x宝上找客服问问

这个就是ups的板子吧?电池不能充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ups的板子吧?电池不能充电呀

没用过,不清楚,X宝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TP4056模块和直接用手机充电头在电池有保护板的情况下有区别吗?

单纯电池保护板不会充满自停

网友F(2021-06-08):
我有个3串的,直接并联12v开关电源,给门禁供电,已经使用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3串的,直接并联12v开关电源,给门禁供电,已经使用5年了。

不需要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电源管理芯片?

没有,电池保护板也没有,就直接并在12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