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充电模块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4-19):
买了些14500磷酸铁锂,某宝是1A充电电流的,电池才700MA,有什么充电模块推荐吗?

网友:
改个电阻就好

楼主:
找到图纸了,用0.2的就是0.5A

楼主:
3楼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的,TP5000我看都有一个电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的,TP5000我看都有一个电感的?

TC4056这个充电芯片

楼主:
TC4056这个充电芯片

这个是冲4.2的,不是磷酸铁锂充电器

网友:
买了tp5000啊,,也是老王家买的马。,

楼主:
买了tp5000啊,,也是老王家买的马。,

这个是1A的,电池才600MA:sweat:

网友:
充电电流好调,但是 4056 这种电路的截止电压不适合磷酸铁锂电池。

TP5000 能买到成品模块,还有 XT2059 和 LN2053 得自己做,但是非常简单。

XT2059 我打过几次板子,还是挺好用的。

奔腾剃须刀(PB0593Q)改磷酸铁锂供电  可改电压的五号七号锂电池充电器,支持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