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全网首拆?夏普科学计算器EL-505拆解

楼主(2021-04-19):
狗市淘的,要价40,上电池发现不显示讲到25,看着有年代感,买回来拆着玩,网上极少关于这个计算器的信息,少废话上图:

外观。

电池仓,两节5号电池供电。

在家里才观察到液晶屏貌似有漏液迹象。

拧下两颗螺丝,用指甲沿着缝隙就弄开了,卡扣不是特别的紧,看着做工还行。

这一面板子就三个色环电阻、两个瓷片电容和一个查不到品牌信息的电解电容。

计算器开关,本以为是个单独的拨动开关,原来和外壳做到了一起。

薄膜键盘和主板连接线。

拆下铁片。

固定电线的胶带年代久远,胶水拉丝了。

背面藏了一个大芯片,那个年代都是硬封吧。

这松香残留的。。。。

薄膜键盘和主板连接处特写。

液晶屏。

用的导电橡胶条连接,比斑马纸靠谱。

连接处特写。

导电橡胶条特写。

薄膜键盘,所有按键都好用,质量不错,也可能使用频率很低。

通电显示模糊,斜着看感觉显示有分层,应该是漏液了。肯定没有替换的液晶屏了,有大神知道有啥土办法能修复的吗?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型号比较少见,夏普的科学计算器中EL-506是最常见的。

网友:
确实比较少见的型号,多年前有坛友展示,但是没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3750

网友A:
用砂橡皮擦下连接处的pcb,可能有氧化

网友:
是否是偏光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砂橡皮擦下连接处的pcb,可能有氧化

无水酒精啥的都清洁过不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水酒精啥的都清洁过不好用。

就是计算器显示屏最外面的那个塑料片吗?

网友:
看型号我还以为是EL光源的

网友:
这个太老啦,用过这类工具的人都50多岁了

网友:
太难得了,还是硬封装IC给我遇上了

网友:
感觉是老化,应该不是接触的问题,毕竟这么多年了

网友B:
几年前的帖子是我发的,还能用,没舍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的帖子是我发的,还能用,没舍得拆!

老会员重聚啊

网友:
拆了个838,比不上楼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的帖子是我发的,还能用,没舍得拆!

我也是先网上搜就看到你的帖子,你那个成色状态很不错小心保管吧,我这个地摊货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暴晒了,液晶屏不给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水酒精啥的都清洁过不好用。

我没说用酒精可以解决,我说的是用砂橡皮试试,也许有用,我猜你没试过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用酒精可以解决,我说的是用砂橡皮试试,也许有用,我猜你没试过我说的 ...

看到你说的了,可是手里没橡皮仔细观察那个液晶屏基本可以判断是老化了或者漏液了,接触不良应该是缺笔画,这个仔细看不缺笔画但显示有分层的感觉(最后一图可见)。

网友C:
一直不喜欢夏普的计算器,一直用“卡死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喜欢夏普的计算器,一直用“卡死偶”的。

用过的做工最好的计算器是惠普的,可惜它们已经不做了。